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还好吧? 一般微波炉功率也就几百瓦, 大的也就1千瓦,6个顶多6千瓦,也不算很大吧, 冬天用的取暖器都得2千多瓦呢, 家里用大概还是能撑住的。 至于防止泄露,微波炉怎么防咱就怎么防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用的是家用的微波炉呢?万一是工业用的呢,那些可不是1k的吧,那功耗可想而知,等你一开开关全家人找你麻烦 而且才是熔一团铁丝,要是加个几十kg帖看看,来回跑合闸刀的了
引用 网友C:
 铸铁,家里业余不大可能,铜铝还差不多,
引用 网友D:
高频炉吧?微波碰到金属就反射了..

网友(2009-01-07):
搞不好当场挂掉

飞机雷达100W,照1分钟都要住院。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玩吧!

网友:
真希望能亲自试一下

网友:
美教授突发奇想:微波炉炼钢节能环保又省钱
2004年01月30日19:04   北京晚报

  德国《明镜》周刊1月28日报道,美国密歇根工业大学的冶炼学教授黄江万(Jiann-Yang Hwang)通过试验证明,使用微波炉发生微波的磁控管也可以炼钢。他从减价商店中买回来6个微波炉,拆下里面的磁控管,将这些磁控管安装到电弧炉中,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小型“微波炼钢炉”。他在炉中放入了一团铁丝和无烟煤,打开电源开关,只经过几分钟,那团钢丝就熔化而成为纯钢水。

  黄江万教授指出,这种微波炼钢炉有几个优点。首先,它节约能量。在普通的炼钢电炉中,炉内温度高达1000摄氏度,炼钢持续时间长达几小时,其中很多能量作为热量而丢失。而微波炼钢炉的冶炼时间只有几分钟,能量损失很小,这样也使炼钢成本降低。其次,在电炉炼钢中,需要使用价格高的焦炭,而在微波炼钢炉只需要普通的无烟煤,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炼钢成本。第三,由于热量只集中在微波炼钢炉内,热量不外传,这就改善了工人的生产条件。第四,在使用新技术的炼钢过程中,污染环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大减少,有利于保护环境。但如何设计和制造适合工业大生产炼钢需要的微波钢炉还尚待探索。(青水)

美国两华裔科学家独创微波炉炼钢法
 国际在线报道:美国密西根理工大学材料工程研究所所长黄建阳和研究员黄晓弟经过4年多研究,日前公布低成本、低污染的“微波炉炼钢法”,成为全球焦点。这项在美国能源部资助下进行的研究,已获得专利,在美钢铁工业日益走下坡今天,它重燃起工业界的一线希望。
  主导“微波炉炼钢”研究的黄建阳,在密西根理工大学执教超过20年。黄建阳表示,密西根理工大学所在的北密州一带,铁砂矿蕴藏丰富,不过近年来因炼钢厂锐减,校区附近的矿厂纷纷关闭,严重冲击经济。对于美国钢铁业因技术无法突破、污染无法克服而逐渐步入黄昏,钢材依赖进口,他感触颇深。

  黄建阳说,从过去的研究中发现,铁砂对微波的吸收力相当高,即使用一般家用微波炉,短短一分钟就可使铁砂内的温度迅速上升至摄氏1000度,因此4年前他和另一名研究者黄晓弟着手进行这项实验时,就锁定要用微波炉来做炼钢的工具,一项创意十足的研究,就此展开。

  在实验中,黄建阳和黄晓弟使用一部用6个1000瓦的家庭式微波炉管及一个电弧炉组成的微波炉,四五公斤铁砂在半小时内就炼成钢,结果令他们相当兴奋。

  黄建阳说,传统炼钢是用外烧法,用大量的煤烧成焦炭,产生高温将铁砂熔化、还原、铸造、切割。一般而言,炼钢炉大约须费一小时才能把温度增加到1000度,而微波炉却只需一分钟,就能让铁砂内部达到这个温度,两相比较,微波炉炼钢的成本、时间、步骤都是传统炼钢法的一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降到最低。

  黄建阳两年前公布这项实验的初步结果时,除美国能源部外,并未立即引起外界重视,不过这并未影响黄建阳进一步针对这项研究进行反复测试及设备的改进研发。

  2003年美国对进口钢铁课以重税,被世贸组织判定为不公平贸易后,校方询问黄建阳这项研究的进度,经过媒体大篇幅报道,黄建阳、黄晓弟和他们别出心裁的微波炉炼钢,成了工业界认真考虑的合作对象。

  黄建阳说,如果顺利的话,微波炉炼钢将可在三五年后正式投入中小型炼钢厂的运作,他期待这项突破性的技术能为美国的钢铁业注入新的活力。

  据美国世界新闻网报道,来自中国台湾的黄建阳,成功大学毕业后负笈来美,获普度大学地质及电机博士,1986年到密西根理工大学任教,1991年升为材料工程研究所所长至今。

  黄晓弟来自中国大陆东北,在大连铁道学院及北京科技大学分别取得硕士学位,1991年获得密西根理工大学材料学博士。他和黄建阳在密西根理工大学合作研究已超过10年。

  来源:华声报

网友:
家里业余难,看这个
http://search.sipo.gov.cn/sipo/z ... xin=fmzl&title=煤-铁矿微波还原-电炉直接炼钢方法及设备&ipc=C21B13/12#

网友:
在家玩还是用火比较容易点。电么--够呛。

网友A(2009-02-16):
引用 网友A:

功耗还好吧?
一般微波炉功率也就几百瓦,
大的也就1千瓦,6个顶多6千瓦,也不算很大吧,
冬天用的取暖器都得2千多瓦呢,
家里用大概还是能撑住的。

至于防止泄露,微波炉怎么防咱就怎么防

你说的那是微波输出功率,每台微波炉的耗电都在1000w以上

网友:
在家玩铸造啊?家里住的可是亲爹亲乖乖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飞机雷达才100w???
su27的雷达一段距离内可以烤焦兔子... 应该是N千瓦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