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拉玛V4升级&治刷锅经历

楼主(2009-01-04):
先声明,我说的A轴是细的连接上层A桨的轴;B轴,是空心的,连接下层B桨的轴(习惯而已 )。

我的拉玛V4被老婆摔坏了平衡杆座,于是下决心上了65块的金属升级件。我的紫色金属件的做工还是不错的,非常漂亮。安装时问题不是太大,除了B桨座跟B轴固定的两对螺丝孔孔距有点不准外,别的倒还好。
安装完成后,传说中的刷锅现象出现了 比较严重,室内刷锅直径快2米了,室外根本飞不了航线。
于是查以前的帖子。花了半天矫正了A、B轴(都炸的有点弯,在玻璃板上校回来的);校正、配平了平衡杆;配平A、B桨,消除双桨。做完后,刷锅仍然刷的不亦乐乎。
后来仔细想了下,现在的刷锅只能是A轴、A旋翼和平衡杆的问题。我的A桨夹跟桨夹座之间有一定的框量(其实觉得跟原来的塑料桨夹框量差不多)。于是打算先把这里解决掉。
用大约0.1MM的铜皮卷成筒,垫在桨夹和桨座配合的孔里。垫好后,虽然完全没有框量了,但铜皮不是很顺滑,有点紧,桨夹转动略有不灵活。装齐了试飞一下。乖乖,根本就是空前绝后的涮啊。估计是铜皮紧造成的,不过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来,A桨是涮锅的罪魁祸首(我的B桨夹就几乎没有框量)。拆开,从新展平铜皮,精细调整,装好后还加了点香油(临时找不到机油了,先凑活)这下A桨夹即灵活,又没有丝毫框量了。一试飞,哈哈,脱控10秒悬停成功! 下来后,看了下,觉得平衡杆和平衡杆座间配合也有点框动,心想是不是调紧些好?于是狗尾续貂的调了下。结果一飞,又开始涮了。吓得我赶紧调回去。立刻又稳了 看来平衡杆有点框量没问题,桨夹的框量才是要命的啊。

PS,我的十字盘很好,球头虽说有点紧,但是完全不影响舵机动作,所以也就没管它,实际飞行也没看出有不良效果 。至此,老婆大人又可以爽飞了

网友A:
提醒:食用油会氧化,过段时间会变粘,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食用油会氧化,过段时间会变粘,挺麻烦的。

恩,是啊。香油瓶子外面粘呼呼的。等我搞到机油就剃掉

网友B:
这个帖要顶!
随便说一下,如果上图说明一下哪是桨夹?哪是桨座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要顶!
随便说一下,如果上图说明一下哪是桨夹?哪是桨座就更好了。

飞机在LP那里,借用淘宝的图吧

网友:
握手啊 lama昨天遭老婆的摧残 还没来及收拾

楼主:
O(∩_∩)O哈哈~没想到第一个精华帖居然在这里出现了。谢谢大家捧场啊

网友:
目前是原装,学习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旷量应是左右滑动的旷量吧?就是桨夹在桨座的那个小轴上能左右滑动,不能左右滑动就可以了,对吧?不是转动的旷量。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旷量应是左右滑动的旷量吧?就是桨夹在桨座的那个小轴上能左右滑动,不能左右滑动就可以了,对吧?不是转动的旷量。是吗?

不是,你正好说反了。沿着桨直径方向的左右窜动我没调,不过貌似这个方向也没有什么旷量。调的是:因为桨夹上的孔大,桨座上的小铜轴细造成的配合旷量。用一小块薄铜皮裹在小铜轴上,填满了旷动的间隙。调了这个旷量,立竿见影

网友:
 这个治刷锅的方法确实不错,我的飞机轴都是笔直的,也没双浆也不震动,可就是刷锅,真烦啊!!按照方法,确实很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初学的!什么叫刷锅啊?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刷的不亦悦乎  哎 只有照楼主的调法试试了

网友(2009-02-27):
非常好呀,我也正碰到这问题,

网友D:
用大约0.1MM的铜皮卷成筒,垫在桨夹和桨座配合的孔里。

问题是这个 0.1MM 的铜皮上那里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大约0.1MM的铜皮卷成筒,垫在桨夹和桨座配合的孔里。

问题是这个 0.1MM 的铜皮上那里找呀。

这个,我是在工厂上班,所以满地都是 。其实多观察生活,就会发现身边很多东西可用。比如易拉罐、药品气泡包装背后封的铝皮,超市买的厨房用的贴墙防油的铝箔。电池等吹塑包装(类似拉玛头罩的工艺)吹薄了的塑料膜等等。只要是厚度合适,有一定强度的,都可拿来一试啊

网友:
好贴子 帮顶 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楼主很厉害!一般人很难这么研究!

网友E(2009-05-30):
副厂的lama升级件很多都有问题

网友:
透明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副厂的lama升级件很多都有问题

副厂的便宜,但好不好用要看运气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刷锅是不是指机头向内画圆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刷锅是不是指机头向内画圆圈?

不是,涮锅指的是机头指向不变,整个机体自动的画大圈。非常讨厌的一个问题
你说的,估计是涮锅+尾舵自转两个毛病一块犯了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2009-10-10):
终于看到救星帖了,回去试试

网友:
回去把JJ拆了3遍,用AB胶把有虚位的地方填好了(没用铜皮什么的),依然解决不了刷锅问题,经过反复替换升级件和原厂塑料的,发现引起刷锅是A桨那部分。之后就无从下手了,大小,规格,都做过对比,找不到问题。有高手解答么?

网友:
A桨那部分,
不知道具体的指向,说详细点,
大家看看,

网友(2010-07-25):
我的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刷的很厉害,但是还有一架问题依旧,只是刚刚起飞起来的时候能够悬停个几秒钟,慢慢的就刷起来了。都是原厂的,没换过配件,难道这个也是A轴这里的问题吗?  在一个,楼主说的需要垫的地方,是不是A架上面铜轴和配件交接的位置那里不能有旷量?

网友:
我的也喷碰到这毛病,等一会试一下。

网友:
刷锅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浆的迎角太大造成反作用扭力过大!!!!用手强行把迎角搞小点,还有就是一般用副厂厚桨出厂时,浆的制造迎角本来就大了,每次我都要用眼睛和手配合调节小一点!没试过的朋友,可使试一下!反正我试过,作用很明显!

网友:
新手才买的LAMA,本来好好的,结果太兴奋飞高了撞到树叶上炸机之后就开始刷啊刷,跟30楼一样,开始还好,慢慢就刷起来。有时候直接刷着刷着JJ斜着就要躺下去,一没救起,就又炸了~~~抓狂~~~我这里买配件要等邮寄好慢好慢~~~

网友:
楼上挻厉害的哦,要是一般的人,,早换回原塑胶件了,好帖子要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