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T9控?

楼主(2009-01-04):
1:请问这个十字盘飞悬停如何设置?有人说36%、也有人说45%、还有"+"的"-"的???

2:这个反扭矩干什么用的?

3:我的T9两侧的 "VL " " VR" 手一动扬声器就有音频信号发出??(吱...吱........)

网友:
中文菜单看着就是舒服

网友:
怎么设置是看你飞机和舵机的安装位置的.

网友:
我是用的百分之60

恭喜楼主的是白版天九,比黄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我的变成黄不黄白不白灰不灰的!!!!晕

网友:
楼上天9是花版的呵呵

网友:
1、根据自己的飞机情况设定,可能是正可能是负,数值也不同。
2、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3、那两个旋钮到扳中间的时候会响一声。

楼主:
忘说了。
我飞GL45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