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坦克上那个叉叉形状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09-01-04):
就是前后都有 从图上看和巴掌差不多啊 那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又是豹2呵呵,以前知道的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那个叉叉做起模型来简单也的确添了几份雄姿应该不是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前后都有 从图上看和巴掌差不多啊 那是干什么用的啊?

好像就是履带(估计是翻过来的样子)。坦克的履带很容易被打掉,所以一般会多挂几块当配件,至少二战时候的坦克很多都是这样的。挂在外面的履带片另一方面也可以挡掉一点炮弹的能量,起一点装甲的作用,聊胜于无吧。

网友A:
应该是类似于附加的防弹装甲一样的东西,用以阻止穿甲弹直接击中车体装甲。以损坏自身为代价,达到吸收部分穿甲弹动能的作用。从而减少主装甲被击穿的可能性。在一些较老式坦克炮塔上装有杂物篮(包括m1炮塔后部也有),除了装载物品之外,主要也是这个目的。另外具有相同目的的还有履带两边的侧群板,挂在车体外表面的备用履带和外挂附加反应装甲等。

网友:
另外,其事豹2炮塔前部尖尖的倾斜装甲本身就是外挂的反应装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类似于附加的防弹装甲一样的东西,用以阻止穿甲弹直接击中车体装甲。以损坏自身为代价,达到吸收部分穿甲弹动能的作用。从而减少主装甲被击穿的可能性。在一些较老式坦克炮塔上装有杂物篮(包括m1炮塔后部也有 ...

正解!~   听说是用来防穿甲弹的!~   **里面也是有**的       穿甲弹都是两层   第一层是穿透坦克的钢板   第二层是等子弹进入坦克  再爆炸  用来杀伤坦克里的人   **的主要功能就是  用自身的**去提前引爆穿甲弹的第二次爆炸

网友C:
这块东西应该是可装卸的防滑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东西应该是可装卸的防滑刺吧

这才是正解啊

网友:
乘员爬上坦克时需要个类似扶手的东西

楼主:
到底哪个才是正解啊?

楼主: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1192378.html这是我在百度知道上提问的帖子 大家的回答差不多

网友:
装在履带上的防滑块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是防滑用的

网友:
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用于冰雪路面的防滑块,在每条履带上间隔装上一块,增强抓地力。
上面几位老兄都说对了,LZ还不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没有不信啊 我自己本来也觉得像是装在履带上的(百度知道上的提问帖子说明了这点)
只是有的模友说的是增加的装甲、防穿甲弹 有的还说他们是正解 所以就多问问啊
上面那位模友的图片的出现才基本可以确信是装在履带上用的了

网友E:
............这个也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问

不知道就要问 懂不 看不惯别看

网友:
灭一个敌人就一把X。类似于飞机上的五角星。或者狙击枪拖上的正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   听说是用来防穿甲弹的!~   **里面也是有**的       穿甲弹都是两层   第一层是穿透坦克的钢板   第二层是等子弹进入坦克  再爆炸  用来杀伤坦克里的人   **的主要功能就是  用自身的**去提前引爆 ...

对穿甲弹和破甲弹完全说错了。

穿甲弹是实心的,完全依靠弹头的动能击穿装甲。穿甲弹的弹头没有装药不会爆炸,但是弹芯周围会有一个起稳定作用的“底座”,击中装甲的时候底座贴在装甲上,当中的弹芯沿着“底座”的方向钻透装甲。

破甲弹则是在击中装甲之前爆炸,在装药的后部有一个半圆形的金属聚能罩,用来聚焦爆炸的能量,用装药产生的高温金属射流烧穿装甲。

网友:
应该是给以后挂东西准备的吧

网友:
挂东西准备的

网友F:
绝对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履带防滑垫片!!!!!!!!!!!!!!!!!!!!!!

其他的解释一律属于找乐

网友:
防滑用的XX都不知道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绝对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履带防滑垫片!!!!!!!!!!!!!!!!!!!!!!

其他的解释一律属于找乐

履带也要防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履带也要防滑啊

【印伟......载奚纺,坛刻的驴戴都腰金醒堆露免德包户,唆椅,揪逼许鞍状教电一抱户路缅,丹占室特属路免就咬载歌瘪地缕待上安装这种掂紫。】 引用一位刚会说中文的老外的口音加以解释。读着吃力些但好玩嘛。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么多细节大家都给挖出来了,也不是每个坦克都有。估计也就是这个坦克的班长擅自装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