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600nsp都用降压线了么?原厂2合1输出

楼主(2009-01-04):
你们的600nsp都用降压线了么?原厂2合1输出,我的油门是9253,斜盘是9255,尾巴是9256,用不用加5.1v降压呢,我也飞着没什么问题,怕舵机早逝。所以问问,谢谢各位了,新年快乐

网友A:
我的尾舵(BLS251)用了降压线的,其它舵机(BLS451)没有用

网友:
我的飞机,油门9254和 尾舵 BLS251/9256两处 加降压线。

9253也应该加

网友:
F的手册上说9252与9255一样,都是4.8V电压下工作的舵机,我是在二合一与接收机之间加装了降压线,所有的用电设备都降压了。
一般情况下,不降压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我们这里一个模友在没有使用降压线的情况下,没有开发射机,直接给接收机接电,一会儿舵机就都冒烟了,损失三个92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尾舵(BLS251)用了降压线的,其它舵机(BLS451)没有用

为什么用BLS451啊??BLS451是车用舵机..

Futaba BLS 451 servo is designed for steering in nitro or electric on and off-road vehi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