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做热切割的问题

楼主(2009-01-04):
老电源 没有大家说的绿线 不知道怎么让电源工作 电扇不转  请大家看看

网友:
....你在哪里翻出来的古董哦。。。

老式的AT电源 ,P8P9上面就有+12V。 好像你这个还差电源开关。

楼主:
呵呵 就是老得不能再老了 老大您认识 真是太好了 在插电源线的地方有个开关 选择230   115的

网友:
你试试飞快地短接(最好带上个10欧姆得电阻)一下P8上地白色和任意黑色线看看

黄色得不用问了肯定是12V得,蓝色得那个应该是-12V, 红色的是5V,黑色的都是地线

网友:
是想用这个来作为充电器的电源?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直接把电源还原到电脑上 才接根线出来 搞定  呵呵后

网友:
'怎么我家的电脑输出+12V是8A..你的是4.8A..?

网友(2019-12-02):
接好了没?我也有这古董,准备切割用哦。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淘宝20块买个微波炉或者其他变压器,拿来后初级线圈次级线圈调换,次级线圈降压后,接个大功率变阻器,总共不到50搞定,稳定又安全。
电脑电源,除非有现成的,拿过来直接拆线圈用,自带的整流桥啥的,其实反而没啥用,电热丝交流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