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亚拓机型问题

楼主(2009-01-04):
请问:

亚拓 450SE   450SE GF   450SE V2
它们的区别都有那些呢?

网友:
SE是碳纤版本,GF是玻纤版本,V2是SE碳纤版本的升级版,经典之作.

楼主:
好象还有个XL,
是什么版本呢

网友A:
亞拓450系列

450x → 450xL → 450SE

450X、450XL目前都是缺貨中......

450SE 有兩個版本,一個是450SE GF,另一個是 450SE V2

450SE GF和450SE V2的主要差別是玻纖側板和碳纖側板、主旋翼和馬達都有所不同

SE GF搭配木槳,SE V2是碳纖槳

网友B:
现在买v2比较好 大概2300左右了 不必gf贵很多了 而且质量及作工感觉都比gf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v2比较好 大概2300左右了 不必gf贵很多了 而且质量及作工感觉都比gf强。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亞拓450系列

450x → 450xL → 450SE

450X、450XL目前都是缺貨中......

450SE 有兩個版本,一個是450SE GF,另一個是 450SE V2

450SE GF和450SE V2的主要差別是玻纖側板和碳纖側板、主旋翼和馬達都有所不 ...

可我看到还有单独的450SE,没有V2或者GF后缀的,不过倒是有个(CDE),包装也和这二种不一样,这是V1的450SE?它和V2的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改动的地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