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

楼主(2009-01-04):
我的遥控直升飞机撞到铝合金框上以后就停不了了,
遥控器
不起作用了,螺旋桨不停的转,只有把
电池
卸下来才能停,请教一下是哪里出现问题了?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
拔下电机插头,看舵机能不能动,如果舵机也乱动,估计是混控坏了。

网友B:
如果当时自己乱转,后来在试的时候没反映什么的有可能晶体坏了.我的LAMA V3就是这样,摔了后自己在地下打滚,赶快把电拔了,后来在弄就没反映了,换了晶体后没问题!

网友C:
不停的转居然还敢卸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