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版“吸血鬼”二号机完成!1月11日再次试飞,性能一流!

楼主(2009-01-04):
首先,发一个原版的“吸血鬼”的简介:
DH100吸血鬼(DEHAVILLANDDH100Vampire)
  英国极享盛名的老牌飞机厂德海维兰公司于40年代初开始按E6/41技术规范设计英国第一种单发轻型喷气战斗机。1943年9月29日,原型机首飞成功,该机的公司代号叫DH100,军用型号“吸血鬼”。“吸血鬼”飞机是英国继“流星”之后第二种进入可实用阶段的喷气战斗机,它服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时期,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使用国家多达20多个。

然后,就是我的吸血鬼二号机啦

下部灰色的是一块高弹性的海绵,防止暴力着陆用的嘿嘿
1月七日首飞小炸:
今天风和日丽,下午抽空去进行试飞,小炸了一下,原因总结:
机头太短,导致重心偏后,把电池都顶到头部了重心依然在机翼1/2处,仰伏太灵活,一点轻微的舵量就会引起剧烈的抬头或低头(可能跟平尾完全在浆风中有关系,轻微的偏动几度就引起强烈的动作),横向稳定性很好,在有侧风的环境下能保持姿态的稳定,副翼虽然很小,但是舵效很高,在2S,4/5油门;3S,1/2油门的情况下可以做出流畅的横滚动作,为了能稳定平飞硬是加了块近200克的石头:(
后来在空翻时石头移位导致重心有很大偏移无法控制直接摔了下来………………
损失8040浆一根,9克舵机一个,飞机主体依然完好
修复计划:
加长机头,加厚机腹,减薄“驾驶舱”增加炭杆结构加强,加大平尾,减小平尾舵面,更换舵机
周日再次试飞~~

一月十一日修改完毕后继续试飞,感觉良好~
见图:

低空过顶~~

连续筋斗

大坡度盘旋

最后胜利返航~~

试飞感受:
因为平尾完全在螺旋桨的浆风中,所以仰伏超控特别灵活,有矢量推力的感觉,连续筋斗中可以做出半径仅仅一米左右的筋斗!连续横滚几乎不掉高度,倒飞的超控性非常好!唯一缺点就是因为副翼偏小,导致动作比较“涩”;滑翔性能很好毕竟翼载很底(18平方分米的机翼,起飞重量才450克)下次出去就用它啦~~^_^现在才体会到,为什么这家伙的绰号叫“吸血鬼”了看截面,就是一个大蝙蝠嘛!

网友:
[英] 弗·福赛斯 1981.1航空知识      《雾夜迷航》一
   当我正在等候机场塔台下令起飞的时候,我透过座舱罩的有机玻璃环顾了一 下周围德国乡村的风光。在寒冬月光的照耀下,沉睡的大地显得洁白而又清新。
   我的身后是位于西德的一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界栏。在界栏外面,积雪覆盖了平展展的农田,一直伸展到三公里外的松林边。我的前面就是跑道,犹如一条滑溜溜的黑色稠带,两旁排列着两行明亮的灯光。灯后面是隆起的雪堆,雪是上午下的,被扫雪机推铲的积雪再次被冻得硬梆梆的。机场的塔台耸立在我的右侧,相距很远。它象一支巨大的熊熊燃烧的蜡烛。在机库值勤的士兵裹的严严实实。
   我知道,塔台内处处都洋溢着温暖和欢乐。工作人员就等着我离开后,好关闭机场。可以想象我飞走后要不了几分钟,灯光就会熄灭,剩下缩成一 团的飞机库,好象是在弯着背在抵御夜晚刺骨的寒风。还有其他遮盖起来的战斗机,沉睡的加油车和那只孤零零的行站灯标。它在黑白分明的机场上方闪烁着红光,用莫尔斯电码向天空发射出该基地的名称-策勒。看来今天晚上,不会有任何迷航的飞行员要向下观望并核对他们的方位,因为今晚是圣诞节的前夕。
    我是一 个年轻的飞行员,正准备飞回英国的布莱蒂去欢度圣诞节。座舱象是一个茧壳,空间不大,但暖和而又舒适。暖气已经开足,以防止有机玻璃罩上上结满冰霜,同时也使我免受外面刺骨寒风的侵袭,使我在滴水成冰的黑夜安然无恙。座舱里的仪表在颤动,在跳跃。我借助仪表板上投下的暗蓝色的辉光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此时正是晚上十点十五分。
    “查利.德尔塔……”
     调度员的声音使我从下遐想中醒悟过来,似乎他就在这小小的座舱喊我一样,所以很大。
     “查利.德尔塔……塔台。”我答道。
     “查利.德尔塔……,可以起飞。”他说。
      我想没有必要答话了。我用左手慢慢向前推油门,并把飞机稳定在跑道的中线。发动机隆隆声在我的身后响了起来,而且越赖来越大。飞机向前滑行着,跑道两旁的灯光接连不断的从身边闪过。当飞掠而过的灯光成了一道模糊的光线时,飞机变得轻飘飘的,机头渐渐的抬起,机轮脱离了跑道,隆隆的响声立即减小了。几秒钟之后,主轮也离地了。我没有让飞机迅速增加高度,而是尽快加大航速,直到我瞥见空速表上指示出已超过每小时220公里并在向每小时270公里的速度逼近。当跑道的尽头在我脚下疾驰而过时,我把飞机平稳的拉起,并向左飞去。与此同时,我把起落架操纵杆慢慢的往回拉。
     当我听到起落架收进起落架舱时哐当一声闷响后,起落架的阻力一下子消失了,飞机猛然向前一跃。在我前面,三个标示轮子的红色指示灯自动熄灭了。我使飞机继续上升转弯,同时用左手的拇指按了一下电台开关。
     “查利·德尔塔,已离开机场,起落架收起并锁好了。”我对着话筒说道。
      “查利·德尔塔,明白转D波道。”调度员说道。然后,在我转换无线电波道之前,他补充说道,“圣诞节愉快!”
      当然,那是严重违反无线电使用规则的。那时我的年纪还很轻,很谨慎。然而,我答道,“谢谢你,塔台,祝您节日愉快。”然后我把波道转换到皇家空军德国北部空中控制的频道上。
     我臀部的右侧绑着一份地图,上面用蓝墨水标着我的航线,但我并不需要它。我对一切细节的背的滚瓜烂熟,早先在领航室里就与领航员安排好了。在策勒机场上空取转弯265度的航向,继续爬升到8235米的高空。到达这一 高度后保持这一航向,使飞机速度保持在每小时848公里与D波道联络,并告诉他们飞机已经在该空域中,然后直接飞越贝弗兰岛南边的荷兰海岸进入北海上空。经过44分钟的飞行之后,改换到F波道,向拉肯希思领航台呼叫,要求“校正航向”。14分钟以后,将飞越英国的拉肯希思的上空。在那以后,听从指示,他们将用无线电引导我着陆。没有问题,一切都是贯常的程序。66分钟的飞行时间,包括下降和着陆在内,而飞机携带的燃料足够在空中飞行80多分钟。
    在1520米的上空转弯离开策勒机场之后,我直起身子,望着罗盘上的指针令人欣喜的停留在265度的航向上。寒夜苍茫的天空,繁星密布,银光尚烁,有些刺眼。下面,德国北部黑白分明的地面图景变的越来越小了,松林的黑影与白茫茫空旷的原野逐渐成为浑然一体。高度是8235米。我加大油门使航速达到每小时890公里,并使飞机稳定在265度的航向。我身下就是荷兰的边界,它在朦胧中悄然逝去。我已在空中飞行了21分钟。
   在北海的上空飞行了10分钟之后,问题就开始发生了。那是在无声无息之中冒出来的,以至隔了几分钟的时间我才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注意到我头戴的受话器已不在发出那种轻轻的嗡嗡声,而被一种奇异的寂静所取代。我的注意里肯定是分散了,我在想家,在思念正等待着我归去的家人。当我向下扫了一眼以便检查一下罗盘上我的航向时,我才开始注意到指针不是牢牢稳定在265度上,而是懒散地在罗盘上摇来摇去,根本分不出东南西北。
   我怀着非常怨恨的心情诅咒了罗盘和仪表安装工:他本来应该把罗盘检查得万无一失才是。罗盘发生故障,即使对于象座舱罩外面明月当空照这样一个夜晚来说,也决不是儿戏。经管如此,那还不是太严重的,因为还有一个备用的罗盘——是用酒精的那一种。但是,当我扫了它一眼时,那只罗盘似乎也发生了故障。指针在乱动。显而易见,不知什么东西卡住了罗盘液缸——这到是常有的事。不管怎么样,过几分钟我就能向拉肯希思呼叫,他们将向我提供地面控制进场,一 个设备精良的飞机场在最恶劣的气象条件下可向一位飞行员逐秒逐秒的发出指令,引导飞机着陆。我瞥了下我的手表,已在空中飞行了34分钟。我现在开始在无线电通讯的极限范围内试着与拉肯希思联络。
    在与拉肯希思联络之前,正确的程序应是把我所遇到到的问题通过D波道发出。这样,他们就能通知拉肯希思机场,我的罗盘发生了故障。我把频率调到D波道,按了发射机按钮,并发出呼叫;
   “策勒,查利·德尔塔。策勒,查利·德尔塔,呼叫北贝弗兰控制台……”
    我停了下来。继续呼叫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氧气面罩中有一 中沉闷的嗡嗡声,而不是静电干扰那种轻快的劈啪声。我自己的声音又返回到我自己的耳朵里,根本就没有传出去。我又试了一次,结果相同。身后远远隔着漆黑一团,汹涌澎湃的北海波涛的是北贝弗兰控制台温暖而又欢畅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那里的人们正悠闲的坐在他们的控制前,边聊天边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和可可。而他们无法听到我的声音。无线电失灵了。
    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能比惊慌失措更快地置飞行员于死地。我竭力克制着自己越来越惊慌的心情,仰制住自己的感情,并慢慢的数到10。我把频率调到F波道,并试图与拉肯希思联系,它就在我的前方,位于萨福克(在英格兰东部,濒临北海)的乡村地区。这座机场设在塞特福德以南的松树林中,配备有精良的地面控制进场设备,可以用来引导迷航的飞机返回地面。无线电的F波道依然是寂静无声。我自己对着氧气面罩轻声低语,然后声音都被面罩里面的橡皮垫吸收了。我身后我身后喷气发动机平稳的呼啸声是我得到的唯一的回音。
    天空是一 个非常孤独的地方,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寒冬之夜。而一 架单座喷气式战斗机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家,象是高高安在又粗又短的双翼上的一只钢铁小盒子,它被发动机以6000马力的力量,推动着飞速穿过空旷无痕的寒夜。但是,飞行员知道只要按一下按钮,他就可以与其他关心着他的人,与各地航站网络的值勤人员联络,以抵消这种孤独之感。可是,要消除孤独感,飞行员必须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在我试完了J波道(国际通用求救信号波道),并在获得同样是失灵的结果之后,我知道我的10波道无线电通讯机已象渡渡鸟(此鸟已在地球上绝迹了)一样安息了。
    英国皇家空军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对我进行培训,才使我能驾驶这种战斗机。培训的大部分时间,恰恰是花在训练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的程序上面。以前在飞行学校中常常教导我们,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知道如何能在飞机完好的状态下飞行,而是在于能否在紧急状态中驾机生存。现在,训练开始起作用了。
    在我徒劳的测试无线电波道的过程中,我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我前面的仪表板。仪表指示出了各自的信息。罗盘和无线电同时发生故障并非巧合,两个仪表都接在飞机的电器线路上。我猜测,在我脚下的某个地方,在又几公里长的色泽鲜明的导线组成的电气线路中,一定有某一个主要的熔断器烧坏了。我象白痴一般的提醒自己要原谅那位仪表安装工,而应责怪电工。然后,我估量了一番我的灾难属于什么样的性质。
    我记得飞行学校里的空军上士诺里斯曾对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要干的事情,是要收油门,把巡航速度减慢下来,以最大限度地延长续航时间。
    “我们不能浪费宝贵的燃油,因此,要将发动机转速从每分钟10000减到7200转。这样做,我们将飞的慢一点,但我们将在空中停留得更长一些。”诺里斯上士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他总是使我们想象大家都处在紧急状态之中。我把油门杆往回收,并观察着转速表。我一直等候到“恶鬼”发动机的转速降到每分钟7200 转左右,才停止收油门,并明显感到飞机的航速降下来了。
     在飞行员眼前的主要仪表,包括罗盘在内,共有6只。其他5只是空速表、高度表、升降速率指示器、倾斜仪、侧滑仪。其中两只仪表是靠电工作的,它们象我的罗盘那样已失效了。这样就使我只剩下3只靠压力工作的仪表——空速表、高度表、和升降速率指示器。换句话说,我知道我非飞的有多快,有多高,以及是在俯冲还是在爬升。
    仅靠者三种仪表,此外在辅以自古以来航行的助手,既肉眼,来进行判断,当然有可能使飞机着陆。这里说的可能,那是指在晴朗的天气条件下。在白天,在天空在万里无云的条件下,靠推测航行法来驾驶一架高速飞行中的喷气式飞机,既用眼睛向下观察并判别弯弯曲曲的海岸线,找到一个奇形怪状的水库和微光闪烁的河流,这可以找做到。然而在夜晚,那是不可能的。
    在晚上,即使是明月当空的夜晚,能显现出来的唯一东西,是灯光。从空中遥望下去,灯光是有图形的。曼彻斯特看                 上去跟伯明翰不一样。南汉普顿庞大的港口和索兰河显示的黑色形状(海看上去也是黑的),在大片城市灯光的衬托之下,是可以辨认出来的。我对诺里奇非常熟悉。如果我能认出从洛斯托夫特绕过亚茅斯到克罗默尔凸出来一大块的诺里奇海岸线,我就能找到诺里奇。只有那儿一段海岸线上散布着明亮的灯光,向内陆一直伸展30多公里。我知道,在诺里奇以北8公里的地方就是可降落的梅里安·圣乔治战斗机机场,机场上红色的指示灯将向夜空发射出它那莫尔斯电码式的识别信号。在那儿,当我在机场低空来回飞行时,只要他们听到到轰鸣声后,还晓得该去打开机场的航行灯的话,我是能安全着陆的。
    我开始让我的飞机“吸血鬼”慢慢朝即将逼近的海岸下降高度,我的心里拼命在盘算着减速以来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多少。我的手表告诉我已在空中飞行了43分钟。诺福克的海岸应当就在我前面8公里远的某个地方。我抬头扫视了一下圆圆的月亮,它在星光灿烂的夜空象是一 盏探照灯,我对凌空的皓月深怀感激的心情。
    当战斗机朝诺福克飞去的时候,孤独的感觉越发紧紧的攫住了我。当我从位于西德下萨克森的飞机场起飞升空时,一切曾显得那么美好,现在看来都成了我最凶恶的敌人。灿烂的星光已不在那么动人,似乎也坏着敌意。浩瀚的宇宙无边无垠,闪烁的星光消失在其中。同温层的温度是固定的,白天和黑夜都保持在摄氏零下56度。在我心目中,夜空成了一座寒气逼人的巨大监狱。尤其糟糕的是,我的身下是残酷无情的北海,正等着把我和飞机吞噬掉,并把我们永远葬身于漆黑的水穴之中。那里万籁俱寂,不会在有任何动静。而且没有任何人会知道。
     在4600米的高空,飞机还在俯冲,我开始认识到一个新的敌人。对我来说,也我最后一个敌人已经进入了战场。在我身下5公里的地方没有墨黑的大海,前方没有宛如项链一般微光闪烁的海岸灯光。在远处,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左右两侧,毫无疑义,还有在我的身后,月光在平整无边的一片白色的雾海上反射过来。也许茫茫的白雾只有几十米厚,但那就足够了,足已遮掩所有的视域,足以置我于死地。何况东英吉利地区以起了浓雾。

                                                                                                    全文的文本不知道丢那里去了~改天在搞~~~~或者那位大虾帮接

网友:
当我从德国向西飞行的时候,北海上空刮起了微风,风向朝着诺福克,而气象台没有预测出来。在前一天,东英吉利平坦、空旷的地面在寒风和零下低温中冰冻起来。傍晚,从北海向东英吉利平原吹送进了较为温暖的气团。在那儿,海洋空气中无数的水分子,在与冰凉的地面接触之后,便凝聚了起来,在大约30分钟的时间内既可形成那种可以遮盖5个郡的浓雾。至于雾向西伸展到到什么地方,我不的而知,也许伸展到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西侧,贴着彭奈恩山脉的东山坡萦绕。要想向西飞行越过浓雾是跟本不可能的。没有导航设备和无线电的话,我将在陌生的异乡迷失方向。要想掉转机头,飞回到荷兰沿海的某个荷兰空军基地上着陆,也我跟本不可能的。我没有燃料了。仅仅依靠自己的眼睛导航,那就只有在梅里安·圣乔治机场降落,否则就随同“吸血鬼”的残骸葬身在诺福克某个为白雾封闭的沼泽地当中。
    在3000米的高空,我停止了俯冲,稍微加大了油门以使我的飞机不致坠落下去,这样就多消耗了一些宝贵的燃料。仍然是那个培训我的人——诺里斯上士,我又想起了他的教诲:“当我们在无边无际的云层上面迷航的时候,先生们,我们必须要考虑从我们的飞机中跳伞的必要性,不是吗?”
   当然,上士!遗憾的是,“马丁·贝克”式弹射座椅不能装在单座的“吸血鬼”型机上,要跳伞是几乎不可能的,由此而使的这种飞机臭名远扬。跳伞过程中只有两个人是成功的,然而他们时期了双腿。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是让飞机向公海飞去,离开所有那些人口密集的地区。”
    你的意思是指城镇,上士!下面那儿的那些老百姓掏了腰包让我们为他们驾驶飞机,可不是要在圣诞节的前夕往他们头上扔下这样一个10吨重的尖声嗥叫的钢铁怪物。下面有孩子、有学校、医院和住宅。掉转机头朝大海飞去吧

网友:
模型和真机是差别大啊

网友:
机身线条不是很流畅那样滴~~

网友:
这是什么蒙皮啊

网友:
哈哈..牛.还是有翼型的哦..

楼主:
今天风和日丽,下午抽空去进行试飞,小炸了一下,原因总结:
机头太短,导致重心偏后,把电池都顶到头部了重心依然在机翼1/2处,仰伏太灵活,一点轻微的舵量就会引起剧烈的抬头或低头(可能跟平尾完全在浆风中有关系,轻微的偏动几度就引起强烈的动作),横向稳定性很好,在有侧风的环境下能保持姿态的稳定,副翼虽然很小,但是舵效很高,在2S,4/5油门;3S,1/2油门的情况下可以做出流畅的横滚动作,为了能稳定平飞硬是加了块近200克的石头:(
后来在空翻时石头移位导致重心有很大偏移无法控制直接摔了下来………………
损失8040浆一根,9克舵机一个,飞机主体依然完好:loveliness:
修复计划:
加长机头,加厚机腹,减薄“驾驶舱”增加炭杆结构加强,加大平尾,减小平尾舵面,更换舵机
周日再次试飞~~

网友:
自己做的飞机玩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祝周末爽飞。

楼主:
今天继续试飞,编辑到1楼啦~~

网友:
好看,有图纸吗?

楼主:
回8楼:蒙皮是用的广告横幅布,蒙好了以后刷一层薄薄的木工乳胶
回13楼:就是看三面图做的啊,主体轮廓准确点,其它的细节就自己发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