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点温仪

楼主(2009-01-04):
前两天看到一个帖子里提到电子温度计,本来想跟贴请教。不想找不到了,只好发新帖请教了。
以前用的很好,后来插头的地方开焊了。重新焊好后就这样了。

网友:
问题不大。
还记得插头里有几根线吗?

估计是焊接处有问题,
要么短路,要么焊错位置了。

网友:
检测探头处有两根线,一般为蓝色和红色,温度显示负数表明检测头为K型热电偶,接线调换一下方向即可。

网友:
瞧这个显示值,肯定是短路了,因为只有热电阻短路了,才会显示出负值,要么是Pt100的探头(0摄氏度时100欧姆),要么是Cu50的探头(0摄氏度时50欧姆)!!!

你看看是不是3芯的线~~

网友:
请教,这一套要多少钱?

楼主:
不好意思,晚上出去喝酒了。刚刚回来。感谢楼上各位。  。插头处只有两颗线,开焊的只有一颗线。应该不会焊错。

网友:
你是学什么的研究生?

网友:
打火鸡瞬间加热探头万用表测一下看指针有否变化,指针动一般是好的,不动就是坏了
再查3的插头是否短路,再又分开查二条线是否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林大夫:俺是学建筑的,而且是烟酒生 。

楼主:
感谢云浮版主指教 。打火机加热数字没反应,把探头拔下来显示的也是这个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燕舞朋友:这个是单位统一买的,我也不知价钱。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不贵,K型热电偶探头也就几块钱,加一个AD, 一个单片机,一块LCD
diy一个很容易。

网友:
我看用在太阳能上不错不用试来试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上如何用?

网友:
进水口改三通,检测头套一细长管再套一接头全部用ab胶密封【检测头露一点】插入三通拧上,应该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你说的是太阳能热水器,我家没有 。

网友:
价格20-50元

网友E:
插头拔下来,量一下两条线是不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头拔下来,量一下两条线是不是通的

量了下,不通。

网友:
应该是通的,看看有没有其它地方断了。

网友F:
谢谢朋友,还是你热心。那么多大佬都不屑回答,郁闷啊。
另外问朋友一个问题:一般像温度计这类产品是如何校准标准温度的?
不知我是否表达清楚了。比如说玻璃管温度计,安装时玻璃管与刻度盘的相对位置。

网友E:
我没有校准过,记得在哪看过,把探头放在冰水中校零点,这个方法应该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G:
冰水混合物既为零点!
弄些冰块,刨碎,放入水中即可~~
要是校准其他温度,那就需要用专业设备了~~

网友F:
谢谢楼上各位。这个方法是最简单实用的。
我说玻璃管温度计只是为表达清楚,其实还是想校准电子的。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