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lama平衡杆飞脱的办法

楼主(2009-01-04):
lama平衡杆飞脱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老眼昏花的我今天在地上找得叫苦连天,决定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两颗特小的螺丝,用缝衣针磨做钻头在平衡杆中心塑料头上打孔到钢丝就停,再做小垫片二个,把它拧上去,最好沾点胶好上又防螺丝脱了。好了,问题还解决了!但是,有风和动作大,平衡杆打桨的问题还是没法。只有希望生产桨的厂家解决双桨的问题。图:

网友:
lama平衡杆飞脱 是有效的保护你的A轴!!!
飞熟练了直接换金属A,

网友:
引用 楼主:
lama平衡杆飞脱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老眼昏花的我今天在地上找得叫苦连天,决定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两颗特小的螺丝,用缝衣针磨做钻头在平衡杆中心塑料头上打孔到钢丝就停,再做小垫片二个,把它拧上去,最好沾点胶好 ...

楼上的说得对!撞击后易飞脱,是为了保护你的A轴上的塑料件。你这样改动后容易出现在撞击后,造成塑料断裂而彻底毁坏……
教你一招:用一段钓鱼线将平衡杆和A轴连接起来!由于,钓鱼线非常地结实,即使飞脱了,也会连在一起。这样,就不用到处找你那宝贝的平衡杆了……
你可以看我的去年的旧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7489&extra=page%3D15,里面有使用鱼线的照片。

楼主:
谢谢3楼

仔细看了你去年的贴,非常受启发,立刻着手试试。

网友:
平衡杆打桨的问题:平衡杆打桨的时候,打得是上面的桨还是下面的?前两天飞着飞着只听卡的一声,飞机就掉下来了,然后就满地找平衡杆,这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呀,如果是舵量大,应该是扫下面的桨吧,可以换比较硬的桨或是升高平衡杆来解决,如果是扫上桨那就搞不懂了

网友:
我真的很奇怪……难道我是个例?为什么你们都会打到桨?
我的两个LAMA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自己尤其在飞V4的时候操舵非常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你去年的贴,非常受启发,立刻着手试试。

鱼线的打结方法要向钓鱼的同志学习一下,不然,由于鱼线非常滑溜,很难将活结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