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F PCM慢?纯属虚构!何必诋毁!用数据说话:28毫秒,请看图!

楼主(2009-01-04):
如有雷同实属编造。
骗子可真不少。
用数据说话:委托朋友大致测试了一下,二十八毫秒。不信,量量吧...无聊。!

网友:
沙发还是我的..
慢不慢使用者的心里清楚..

网友:
以前还有说福他爸慢的呢

网友A:
为什么国产精品有人如此敌视,那么外国的品牌货就十全十美么?有些人就是这种德行,对国产货用放大镜看,对洋货闭起眼睛夸,

网友:
非也!可能是同行故意诋毁同行的产品!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国产精品有人如此敌视,那么外国的品牌货就十全十美么?有些人就是这种德行,对国产货用放大镜看,对洋货闭起眼睛夸,

楼主:
无聊的事情总是有人乐此不彼,居心叵测。另外有人说如何测试:准备示波器,找到最宽的负脉冲,他们之间的间隔就是帧周期,倒数就是帧率。

楼主:
收到一张图片,是WFLY09 1024PCM数据,大致看得出为28ms。

网友:
PCM的快慢是有频带决定的!要慢大家都慢!
TDF的发射功率偏大,距离不应该很近,估计接收没有小鬼子的好!

网友:
楼主到底是谁的马甲那?

楼主:
你认为是谁的马甲就是谁的马甲,看不惯,给出个事实,如果你不相信啊,可以自己量量啊,数据就是数据,谁的马甲都没有用。

网友:
测信号有什么用啊,遥控器能撇开接收机的吗?你舵机装在哪里?有本事测试下天地飞的接收机

网友:
不好意思,你说的28ms到底是快还是慢呢?完全没概念!我不大懂电子和无线电。最好有FF9或9X的对比数据。还有这个是图表读数,但实际使用时对比数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futaba 1024PCM也是28毫秒。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测就去测,没人拦着,希望你拿数据说话。瞎扯有P用。

网友:
这个只是发射机的信号更新速度,不是舵机的最终速度,需要用tdf接收机连接同型号舵机,测量角速度才行,不过估计设备不好找。或许需要高速摄影机吧?

网友D:
FUTABA  JR  人家注册个马甲 说个这有什么用呢?愁销量?不应该吧 14MZ60周年限量版卖的也不少吧

原文只是说PCM慢 但是没有测试数据就说慢100毫秒是不对 当然也不可能的 那种反应成老年痴呆了

更不理解为什么TDF客服  厂家  销售  没有人来说明 出来的却是个这样的马甲?

TDF确实是国产里不可多得的上品 但是遇到问题要积极解决而不是走旁门解决或者撒手不管 那还怎末让大家信服呢

希望TDF的厂家提供数据说明 并做好售后 不管是从哪买的 都是TDF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  JR  人家注册个马甲 说个这有什么用呢?愁销量?不应该吧 14MZ60周年限量版卖的也不少吧

原文只是说PCM慢 但是没有测试数据就说慢100毫秒是不对 当然也不可能的 那种反应成老年痴呆了

更不理解为什么T ...

要是能让FUTABA给出参数,I 服了YOU!同时有没有用过T9?别瞎起哄!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用单片机处理信号,处理器的快慢可能不是问题,想想电调的PWM控制,主要瓶茎应该在发射频率的带宽上,72M肯定要比35M的带宽高得多,如果厂家要考虑两个频率的兼容性,必然就会导致速度变慢,但绝不是在程序和单片机处理方面,所以估计不同厂家差别会很小的。纯理论的,请大家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