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怎么选电调

楼主(2009-01-04):
如题,假如我现在有一个2212的无刷
电机
,通过什么参数选择多少A的电调

网友A:
最大电流. 满足最大电流的电调就可以

网友B:
通过我上次的教训,我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2212电机在3S电池11.1V的电压下不会超过30A,那么你就用30A的就可以了,
如果2212电机在4S电池14.8V的电压下不会超过50A,那么你就用50A的就可以了.(具体2212在4S下多少电流我就不清楚了)
不知道我理解错误没!

楼主:
基本明白,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