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23电池的充电经验

楼主(2009-01-04):
今天看到有模友用X6串冲A123时冲爆,我来发表下我的充电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也一直都在用X6冲A123 但是我的方法是先组好电池用X6一节一节的冲好(二手A123的电压相差很大所以要单独冲,X6平衡能力有限),再大电流放电完再测下每一节电压如果相差在100毫伏之内就可以进行串冲(检测电池一致性的土方法),切记刚组好的二手A123电池一定不能串冲,不要嫌麻烦先每一节都单独充满再串冲。
这是我使用X6冲A123的经验,欢迎探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我的锂电池外场充也是这样,如果单片电压差大的我就不敢串充,电压差小的我就串充。(前提是我不晓得锂聚合物电池能不能串充,用起来也好好的)。
我补充一点就是,如果电池不是一批的电池,质量有差别,就算你每节充满,但是他放电一个循环后电压差值又大了,这种情况也不能串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我的锂电池外场充也是这样,如果单片电压差大的我就不敢串充,电压差小的我就串充。(前提是我不晓得锂聚合物电池能不能串充,用起来也好好的)。
我补充一点就是,如果电池不是一批的电池,质量有差别 ...

同意 所以我是要大电流放电完后再测一下电池电压如果差不多的话就说明这些电池的一致性还可以

网友:
虽然我没有使用A123,但是感觉串充要求,对电池平衡性的确非常重要,真所谓的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
特别是组合7S以上,对X6这样只支持6S的平衡的充电器的确是一种考验,平衡充的话至少要冲2次,而且要当另做下平衡口.
串充吧,一定要把握好平衡度,,,

我的建议是,像LZ这样,一开始就对电池做下平衡的筛选,前几次先做下平衡充,检查下电池的一致性是否在合理区域,
如果感觉可以在进行串充(别怕偷懒,记得一定加上温度探头),对于以后的使用,还是间断性的对电池进行平衡充处理...这样也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用UNA6不存在这些问题!

网友:
用UNA6不存在这些问题

网友(2009-02-17):
学点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