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并连!!!!!!求助!!!!

楼主(2009-01-05):
我有两块7.4V 800MA 10C的电池,最大电流应该是8A吧?我把这两块电池并连后是否得到的是一块7.4V 1600MA 10C 最大电流16A的电池?

网友:
不是很懂,但是猜测应该是7.4V 800ma 16A的电池

网友:
并联是电压不变,电流容量增加,应该是7.4V 1600MA 20C

网友A:
7.4V 1600MA 10C 最大电流16A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同意四楼.

网友:
必须两块电池的质量和电压基本一样!

引用 楼主:
我有两块7.4V 800MA 10C的电池,最大电流应该是8A吧?我把这两块电池并连后是否得到的是一块7.4V 1600MA 10C 最大电流16A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V 1600MA 10C 最大电流16A

网友:
实际 LZ 说的已经很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