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高手请进

楼主(2009-01-05):
我刚买了个电直,三通的!要怎样才可以打翻车

网友A:
- -! 这个。。。。。如果你不是来搞笑的。。。我告诉你,3通的没法3d。。。。想3d至少要6通以上,如果你非要倒着飞。。。。。也不是不行,只能把桨倒着装上试试。。。。不一定成功啊。。。。

楼主:
倒着装~~~~你教我飞哦!

网友A:
。。。。后半句纯属搞笑。。。。

网友A:
搞成负螺距,然后手中起飞,不就可以倒着飞了,不过这样有什么意义么?

楼主:
本人以前都是认为四通以上才可以打翻车!不过在本论坛上,我看见个人说“两通就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