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什么地方能灌氧气和丁烷气?

楼主(2009-01-05):
想买个便携式焊炬套装,但不知道上哪里灌气

网友A:
我这里 可以

网友B:
家用分子筛氧气机+煤气用上面的焊把绝配,家里有氧气机的不要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分子筛氧气机+煤气用上面的焊把绝配,家里有氧气机的不要浪费了。

有氧气机怎么压缩进去呢

网友:
只能在机器旁边用,但是可以成天点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 可以

你是哪里的?

我在闵行区,颛桥莘庄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分子筛氧气机+煤气用上面的焊把绝配,家里有氧气机的不要浪费了。

上淘宝看了下,最便宜都要2千多,不经济,要是2百多就好了,直接买一个,以后不怕没来源了!

网友B:
家里有老人可以趁机买一台,里面的375瓦的无油压缩机可是静音的,好棒的气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分子筛氧气机+煤气用上面的焊把绝配,家里有氧气机的不要浪费了。

氧气输出的压力很低只有0.05MPa,可以么?

网友:
无意中点出这个,是楼主想要的吧?
http://bjjcd.b2b.hc360.com/supply/2330416.html

网友:
因为煤气压力也低,正好配套,用的是焊把的5号嘴(可焊2毫米板),焊不锈钢用铜焊条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老人可以趁机买一台,里面的375瓦的无油压缩机可是静音的,好棒的气泵。

你有电机的接线图吗?我有一台坏的电机没有接线图,电机出4根线,好像是电容启动的。

网友:
丁烷气可以用家里的液化气,氧气可以到维修冰箱,空调的门市部去问问哪有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