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选择)有多少人会为平衡仪(自动驾驶仪)买单!并希望他能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09-01-05):
多选题!1跟2必须选择一个!其他根据自己的想法选!留名有机会拿奖!谢谢参与!
本人准备做全功能的直升机自动驾驶仪器,而且就给大家玩模型的做!希望大家都说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你最一个设备想实现什么功能啊!希望他整体重量多少啊!希望他达到什么效果啊~希望价格是多少啊~感谢大家支持!

凡是想法好的,或者是冯×8楼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5对飞越白木浆 随机挑选!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1 项 ), 共有 265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9.34% (158)
4.41% (36)
14.69% (120)
7.10% (58)
4.28% (35)
8.32% (68)
12.61% (103)
7.71% (63)
13.71% (112)
4.28% (35)
3.55% (29)

网友:
目前价格是阻碍平衡仪普及的首要因素。不知道lz想把价格拉下来多少?

楼主:
价格跟性能成正比!看大家对性能最需要什么!

希望大家多发言!谢谢!

网友:
平衡仪和自动驾驶仪貌似差10万8千里。。。。自动驾驶仪可比单纯的平衡仪贵多了吧。

楼主:
自动驾驶仪器不管是在成本还是技术上都跟平衡仪是一个档次!

但如果制造平民化的自动驾驶仪 大家是个什么想法呢?

网友:
价格完全不能接受!

网友:
价格是唯一值得考虑的问题

网友:
能和现在的陀螺仪差不多价格还能接受,安装调试简单就好了。

网友:
能像调节感度一样,控制平衡度。

楼主:
如果功能上完全超越现在的红外平衡器的话!带上大家想要的功能!

那价格大家觉得价格在什么位置合适呢!

网友:
中低端的200,高端的700

网友:
要是能够用在无人机上多好呀,呵呵

楼主:
无人机上早就应用了!要是模型也能用上那不是爽歪歪了~

无人机上早就应用了!要是模型也能用上那不是爽歪歪了~

网友:
做吧做吧~

网友A:
想象一下如LAMA般好控制的450是多么有诱惑力啊!

做出来与RTF的飞机厂商合作出套机,配合便宜的的电子设备,降低新模友的入门技术难度,有利于电直的推广。
(这么好的主意应该有奖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与RTF的飞机厂商合作出套机,配合便宜的的电子设备,降低新模友的入门技术难度,有利于电直的推广。
(这么好的主意应该有奖了吧!!!)

兄弟的想法很好!可你算算 一台简单的红外平衡仪就要好几千 一个V-BR就要好几千~可真真要做一个自控仪的话~呵呵!不过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实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的想法很好!可你算算 一台简单的红外平衡仪就要好几千 一个V-BR就要好几千~可真真要做一个自控仪的话~呵呵!不过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实现的吧~

降低成本,这就是楼主要做的事吧。

网友C:
希望来电话时能悬停不动,好接电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希望来电话时能悬停不动,好接电话

这功能太简单了!飞累了 遥控一丢 抽跟烟都没问题~呵呵

网友:
最好能避免炸机!然后,越好飞越好!

网友:
性能不受外界条件影响的话   支持3D     1500左右  估计大家都能接受

网友:
如果单纯的为了操作而买的话我肯定不会买的 应为装了平衡仪就丧失了手感上的乐趣 但是如果是航拍的话我觉得还是相当有必要的

网友:
能减少炸机就有价值,但价格要便宜

网友:
在优酷里看过先关的视频  还是央视2套播出的,不知道这种设备在什么价位?

网友D:
性能提高 操纵简单  给新手以帮助

网友:
能做到20克以内就更好了,直接装在LAMA上

网友:
目标就是做到吧直升机拿给谁都可以飞的境界!

引用 网友D:
性能提高 操纵简单  给新手以帮助

网友:
我觉得价格是目前最关键的问题

网友:
有了平衡仪 就失去了玩飞机的乐趣,不要做了,当然如果为了航拍,使用平衡仪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那样的平衡仪也会很简单!只要保证基本的功能就好

网友:
抑制漂移,能3D,安装调试简单,价格不超过主流机身的价格

网友:
就是价格因数,还有产品的成熟度。
成熟产品的话,我个人1000一下能接受

网友:
lz可以先上传一个平衡仪的说明书看看先

网友E:
平衡仪是自动驾驶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衡仪是自动驾驶仪么

平衡仪跟自动驾驶仪器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价格让我晕

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功能太简单了!飞累了 遥控一丢 抽跟烟都没问题~呵呵

既然简单.那对我们普通玩家这就足够了....还是希望只要这个功能然后降低成本....

网友:
我这边有朋友在用,最爽的时就是可在空中爽飞,万一纠正不过来了一开平衡仪就自动悬停了,控制住油门就OK了

网友:
价格太高

网友(2009-02-14):
价格是平衡仪普及首要因素

网友:
没错,价格是最重要的。。

如果LZ要做,有个建议,留好一个万能端口,类似USB一样的(不知道现在单片机有这功能没),然后把你的那些功能都模块化,让玩家根据需要选购相应的模块(比如需要V-BAR就选2轴陀螺,需要平衡功能就选择红外线传感器之类的)

另:关于CCPM混控,我有办法弄,下周会把方法发上来,所以如果你要设计,可以设计成4或5通道输出的(副翼、升降、油门、方向,螺距可要可不要),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时也可适用于多种飞行器。

网友:
平衡仪对于新手和没有天赋飞3D的老手来说的确是个好东东。
我个人觉得就是价格的门槛太高,把一大批摸友拒之门外。
如果能把价格压缩一下肯定会有很大的需求量的。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我最需要的功能救是在错舵的时候打开的话可以有效救机,还有就是老婆也能玩直升机,还有航拍!呵呵!

网友:
多个功能多个乐趣!!!!
哈哈哈!!

网友:
关于平衡仪的 想法

网友F:
关于平衡仪的 想法

你要做平衡仪,应该主要是面对电直,只要能让它自动保持平衡,悬停就可以了 ,至于带什么GPS,航拍设像头,想都不要想,功能太多了就会有问题。你只要做成像德国产的那个3D平衡仪功能一样就行。价格才是主要的,得能让一般人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做平衡仪,应该主要是面对电直,只要能让它自动保持平衡,悬停就可以了 ,至于带什么GPS,航拍设像头,想都不要想,功能太多了就会有问题。你只要做成像德国产的那个3D平衡仪功能一样就行。价格才是主要的,得能 ...

支持 价格要是下来了 以后就替代陀螺仪了

网友(2009-03-21):
希望有低端产品用在450上室外休闲飞,希望是200元左右

网友:
我不投票

不能理解平衡仪就是(自动驾驶)这个概念

网友(2009-04-22):
最重要的是价格问题哦

网友(2009-06-15):
肯定愿意买单的,爱好航拍对于飞行稳定很关注,有助于的仪器那就方便多了,很简单的要求就是个稳定,几乎可以达到操作脱手飞机自动悬停在目标点进行航拍,这样的效果最好,还有第三点的危机救机能做到更好。其他的功能倒是没太要求,最主要就是能加强飞机的稳定飞行和稳定悬停,这是重要的,再能危急救机的话这仪器价格在2000以内都是可以考虑的

而且最好一个型号的仪器通用各种级别飞机,我看投票结果看大家很多都是玩450的,其实450大家大多数玩个爱好,一个模型愿望而已,用450来航拍估计也点上想法非实际的,航拍一般大机子比较合适,至少500以上,这样的话方便稳定性能操作,这个平衡仪能再达到预期效果那就是虎上添翼,绝对的期待产品

当然了,重量方面是越小越好,呵呵

网友:
1000元以内可以接受

网友:
如果是单纯的平衡仪,价格1000-1500能接受...如果是自动驾驶,就不一样了~~~~

网友(2009-08-24):
能感应到周遍任何事物并避免擦碰到;防止炸机就行...  不影响乐趣的同时要保证飞机和一切东东的安全!!!

网友:
希望,能做成:3个档次的产品。。。主要是“漂移”指标!!

低级的产品漂移可以容许比较大,,300元的价格就OK。。
指标要求:10米x10米的有微风空间,只推油门,让飞机升空到5米高,应该能自动悬停3分钟不坠毁,,不出界限(10x10)!!。

中级的产品漂移可以容许比较中等,,900元的价格就OK。。
指标要求:10米x10米的有微风空间,只推油门,让飞机升空到5米高,应该能自动悬停12钟不坠毁,,不出界限(10x10)!!(可以是燃油++大油箱)

高级的产品漂移必须相当的小,,1800元的价格就OK。。
指标要求:10米x10米的有微风空间,只推油门,让飞机升空到5米高,应该能自动悬停50钟不坠毁,,不出界限(10x10)!!(可以是燃油++大油箱)

网友:
很贵,现在不是高空,人能控制,能看见的地方还是不要装为好,设备太好了,驾驶员就成了垃圾。不要把自己当猪头三看。当然飞高空还是要的。看不见喽。

网友(2009-10-06):
目前的市场大小不能说明问题,厂家的一举一动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
不懂,,,,但是如果真能只动驾驶了也不错,就可以专心做别的事了.
毕竟科技是向前发展.管他方向呢

网友:
我买平衡仪,有以下几个作用:

1、用它保障在高空航拍时机身稳定,作长时间、不晃动的航拍和FPV;
2、自动驾驶过程保持机身稳定;
3、学习正飞时各种难度动作时,起保护作用;
4、学习倒飞时,平衡仪帮助自动找到水平,维持水平,并起保护作用。

但不知道那个KDS的平衡仪能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特别是第2、4点。

网友(2009-11-30):
我想只要好用,价格多点都有人用,主要向航拍,远程驾驶,等方面发展就行了,有些近飞技术的很少会用平衡议的。为奖品而来。嘻

网友:
最重要就是救机了,而且降低门槛,可以让更多人玩上直机。
希望能有自动驾驶返航功能,其实基于平衡仪和gps,此功能就没那么难了。

真飞机也没那么难开的,航模没道理自己折磨自己非要搞的那么难学才有成就感。

网友:
更重要的还不是救机,而是救人,试想一个失控血滴子掉到人群里,得毁了多少人的一生啊。

网友:
如果玩航线跟3D的话。没必要用平衡仪。用那个就失去了乐趣。玩航拍的话可以用。曾加稳定性。

网友:
我会买    道理和买陀螺仪一样  都是增加飞机的安全性   让新手少花钱
  价格我认为最好不要超过gy611  个头当然越小越好   像450V3   已经没多少地方装电子设备了
还有建议像现在市面上那些平衡仪那样将需要水平安装的传感器部分分出来      这样能节省机内空间     将传感器部分装在飞机肚子里     其他部分装在侧板上就可以了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为了减小体积  建议把调节部分设计成可拆的     一个像电视遥控一样的东西    擦在平衡仪上   通过上面的按钮   来调平衡仪   数据可以通过一个小显示器直接看到  调好之后  锁定   数据就记入在平衡仪里                 在将调节部分拔下来   ```````````
外形    个人喜欢简单  大方点的    方方的有棱角    看着就很高档
如果在倒飞时失控  能自动把飞机翻过来  然后逐渐减小油门    垂直降落`````````````
挖呀  不说了   口水流出来了```````````````

网友(2010-01-05):
我会买平衡仪;
我用平衡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稳定的航拍工作。
目前3G网络已经成熟了,完全可以利用3G网络进行视频及控制信号的传输。
我的思路是:

平衡仪+掌上电脑(如HD手机)

1.在控制端,PC机或本本通过网络发送数据,掌上电脑通过3G网络接收数据后,再转送
到平衡仪;

2.平衡仪将姿态等信息转发给掌上电脑,由掌上电脑通过3G网络将数据发送到PC机;

3.利用掌上电脑上的摄像头,通过3G网络实时传输视频数据到PC机

平衡仪<===通讯接口===>掌上电脑<===3G网络==》..................................远端控制PC

楼主要是有做的意向的话:

楼主负责 平衡仪与平衡仪与掌上电脑之间的通讯接口,我可以做剩下的部分。
哈哈!

网友:
早晚会普及的就像陀螺仪,不要说技术不技术的问题,N年前没陀螺仪很多人还认为那时的技术才是技术呢可放到现在还有用吗?

网友:
我觉得最好就是不需要过多的功能,只是能在紧急关头的时候救救爱机就好了,假如它什么都会,那我们玩还有乐趣吗?还需要我们去控制吗?和观众有什么区别,还练技术干嘛?还有一点,价格要适中,能让大部分消费者都买得起,用得起,特别初学者,因为初学者因为一两次的炸鸡就心灰意冷了

网友:
应该是未来航模直升机的基本配置,就像现在的陀螺仪一样

网友:
如果出我会买的啊 我是新手 并且工作繁忙 没那么多时间练飞机 有这个东西能省很多时间

网友:
5.  希望他能平衡并去掉副翼的功能(平衡仪加V-BER)

6.  希望他能把无副翼啊 陀螺啊 都综合进去。以后就买一个直机驾驶仪就可以飞了!

这个我也希望,不过最好综合的陀螺可以更换。
并且不喜欢副翼,没了副翼仿真度更高了。

网友:
8.  希望就用电脑GPS地图控制它飞行遥控都省了  最好还能支持移动设备
我用的IPHONE  如果能在这平台上实现就更好了

网友:
见笑~

做了也许就不是模型了。摆脱摇控就没了航模乐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