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容量电池的充电方式

楼主(2009-01-05):
现在F3P的
电池
大都不超过500毫安,可
充电器
的最小充电电流为0.5A,所以这种超过1C的充电方式,会不会对电池都不良影响。谢谢~~~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啊.容量大些的还好说,容量小的直接"怀孕".您需要找跟电池容量匹配的充电器来充电.

网友B:
我用esky0851冲,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C:
1S的电池,是不是就直接接平衡冲相邻的两个接点就行了,或者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可以吗

网友D:
100mah以下呢

网友E:
同问! 我也有180MAH的2S锂电,不知道怎么冲才好

网友A:
去飞行披萨的室内机板块,那里有放电电流10ma-100ma可调充电器的详细电路及制作方法。

网友F:
小电池用1C充电完全没有问题的,可用手机的线充,一般只能输出200-500MA的,然后后面接一个用TL431加一个三极管做成一个稳压电路,使输出电压限制到4。2V,如果电池比较小,还可以在稳压电路和线充之间串一个电阻进行限流。
实际上1S的充电线路是相当简单的,大家完全可以自己DIY

网友B:
谁能把0851的充电电流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