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长20厘米左右的小坦克的 制作

楼主(2009-01-05):
看文章很 就5,分享很久,学习到了 很多东西。我 也想做个小坦克。
想法如下:请各位高人看看可行不?
  坦克内可用空间大概是15厘米*2厘米*7厘米,电池,接受,动力全部能装下吧?(可用不?不知道接受能放下不?因为我现在没有遥控接受,不知道有 没有那么小的尺寸的,价格合适不?用儿童玩具的小电机(应该就是130电机吧)。)4节7号电池。履带向坛子的一位朋友学习,用铁皮制作,上面贴胶片,大头针做销子。我已经试过。单个履带节最小可以做到4毫米宽,长度在1厘米左右。但是担心磨久了铁皮磨坏,
关于驱动,我 想做成单电机,用一个差速器来控制左右转弯,(控制摩擦力的大小控制转弯,但是不知道摩擦力够不?)很多小坦克都是双电机,这样应该是最简单方便的吧。
打括号的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希望大家能指点下,
另外一个 电机驱动一条履带的方案应该比双流方案功率大点是不?这样 久要 设计到混空,空间能装下不?炮塔还可以 涉及到,先想试地盘,
关于打炮,可不可以在炮管内点燃打火机气体引爆?想做小的,身边的东西久可以做,。大坦克对工具,材料要求高了,现在没有那个条件。

网友:
建议做个1比24的坦克!这样才有足够多的空间做悬挂,放设备等........

网友:
20CM   去买一个 1:35 的 坦克模型回来改吧……………………

网友:
这类小坦克可以买1:35的比例模型来改装,很有乐趣也很有挑战性。前些年还有空的时候改过不少,挺有意思的。

网友:
直接买1:35的比例模型来改装吧,1:35的比例的现代主战坦克M1A1,豹2A6,挑战者2的内部空间比较“大”,适合改装。俄罗斯(前苏联)的“T”系列主战坦克的内部空间比较“小”,改装有点难度。改装的时候要尽量利用炮塔的空间。
电调不能直接驱动130电机,会烧电调的。除非你能找到工作电压6v的130电机或加限流电阻。
对于1:35的坦克模型来说,单电机+差速器来控制左右转弯还不如混控+双电机来控制左右转弯简单,可行。
对于1:35的坦克模型来说,双流方案,打炮,就不要考虑了。要是能做到行走,倒退,左右转弯,炮管升降,炮塔旋转就行了。

网友:
呵呵 恒龙有款小的M26坦克 动力和电子设备可以换外壳改99!

网友:
小坦克做好了也不容易,也很有挑战性。

网友:
最好1比16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先买个1:35的,改好了以后,再一件件重新作个,呵呵。但是我还是想做单电机的。主要是想做小点的,觉得大点的都可以做,做小点的,更有意思,更有挑战性。

网友:
你去台湾的    坦克兵工厂   论坛看看吧    基本上都是 改1:35 的     很多 改造让你意想不到的

楼主:
呵呵,好人真多啊 ,兵工厂,那些网站我都有 看的,我 昨天已经把齿轮箱基本构
思好了 ,用两个 电动机,但是我想问下,用四驱车上的 电机可以不 ?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市场上常见的 是多大 ?我 想做小点的 。准备用四驱车的电机和齿轮,因为整个内构可以用的空间大概是2*15*6厘米。动力齿轮加电机占了大概是5厘米长。剩下的空间 够安装电池和接受么?想用4节7号电池,需要单独买电调,还是用想小车上的一体式的那种,。准备以后要做炮塔的上下左右运动的,
我想把大小控制在上面正福德的那种1;48左右。 不知道 按照现在的 情况能 装下不 ?

网友:
1:48的不好说     具体的 电调 和  电池大小你可以上 兵工厂 看啊    电池 7号的 估计不行      电源可以用    4节5号的  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