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 S9257 9254 9650等专用的数码尾舵机有什么区 ...
请问FUTABA S9257 9254 9650等专用的数码尾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1-05):
在商家介绍中都是401的匹配
舵机
,到底它们有什么区别?
请模友们赐教!

网友A:
速度不一样,还有扭力

网友B:
9254指标更好,但是要重一倍,所以500级用得比较多

网友C:
首先,Futaba从来没有推荐401用9650,事实上,9650是Futaba专门为小型电动车开发的转向舵机。
然后,9257和9254都是401专用舵机,不过9257是专门针对小型电直开发的,可以看作是9254的小型版。

楼主:
了解,谢谢!HongBiJianDao,Tristone, Edward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