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这样

楼主(2009-01-05):
我想问一下 ,我飞的是Esky 016 我飞机在起飞的时候,会自旋 这个是怎么回事,我的尾
舵机
没有调好?

网友A:
我也是016.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是没办法调了.换了个陀螺

网友B:
陀螺反向了或者主桨螺距过大、或者油门和螺距曲线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