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请教问题

楼主(2009-01-05):
1、能用DX7跑船吗
2、
电池
的续航能力几个小时啊

网友A:
2通道的 dx7跑肯定没问题 电池只是接受电 看你用多大的接受电了 2000mah的能用1个小时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另外,用DX7跑帆船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吗。如果船 的接收不是2.4g的能用DX7吗

网友B:
从最简单的两通道到最贵的T14都可以用来跑帆船。
得看你用多大容量的电池了

楼主:
请教老贾,就偶的DX7来说,玩季风900需要哪些特殊的设置啊。担心2.4的控和季风900原配接收不匹配。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的季风900,4节1600mAH的镍镉电池,充满电最长跑过6小时。

楼主:
如果是2000的镍氢电池是不是只能跑1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