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V电瓶充电机能当直流焊机用吗

楼主(2009-01-05):
有台充
电机
,功率比较大,请问当直流焊机用吗?谢谢,那位大哥可擦告知一下

网友A:
不可以 电流 不够 有100A的电流吗? 电压要40V以上

网友A:
改点焊机 可以

网友B:
HS的。。。。问题。

网友C:
得加保护

网友D(2009-03-28):
不能,别说小的电流不够,就是电流够了,也不行。
充电机有保护也不行。因为点弧成功后,充电机处于深度限流状态,电压立即就回落了,弧就灭了,无法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