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DIY个无线MIC,请教点小问题

楼主(2009-01-05):
使用普通MP3用的那种驻极体MIC产生的信号幅度是多少毫伏啊?
还有对应32欧姆喇叭的耳机插孔(就是普通MP3或者手机的耳机孔的输出)输出的信号强度是多少毫伏?
型号不一样会有所差别,我问的是大致的范围

网友:
到图书馆或书店抄几个电路回来DIY省钱

网友:
毫伏,对你用处不大,那个小电路都可以用,单管的都可达道30米。

网友:
 DIY就是乐趣,直接买就没意思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啊!自己做好玩啊

网友:
不同型号MIC的输出幅度不同,同一型号输出也会有差异,大约在1mV~10mV多左右,至于耳机输出不同产品差异还是不小的,大体在500mV~1.5V吧。

简单的无线MIC网上有很多例子,随便哪个都行,不知你要这些参数干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普通MP3用的那种驻极体MIC产生的信号幅度是多少毫伏啊?
还有对应32欧姆喇叭的耳机插孔(就是普通MP3或者手机的耳机孔的输出)输出的信号强度是多少毫伏?
型号不一样会有所差别,我问的是大致的范围

驻极体MIC可以按1毫伏算,耳机插孔空载可以到1伏以上,标准线路输出好像是0.7伏,可以用音量纽调到。

网友:
直接去买个吧。

网友:
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