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尾桨问题,A or B?

楼主(2009-01-05):
请问450尾桨,有A/B之分,请问同时装,是装2个A、2个B,还是一个A和一个B,有区别么????装错会有什么分别呢???谢谢了。。。

网友:
有这之分?还没听说过
看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
都一样,A配B,A配A随便。我没发现问题

楼主:
A和B,可是为什么上面写着分别呢??不然不写AB不就好了。哈哈。有知道的么???

网友:
我机装BB浆 照飞

网友:
应该是注塑时的模具记号,不同模号间的成品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网友A:
是注塑时的模具记号,正确的装法是A对A,B配B,因为A浆和B浆重量有一点点的出入

网友:
方便你对左右桨夹的记号
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注塑时的模具记号,正确的装法是A对A,B配B,因为A浆和B浆重量有一点点的出入

不单是重量,型状都有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