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第五天的对尾悬停

楼主(2009-01-05):
刚开始只能悬停20秒,后来能空留3--5分,不过还是很菜!室内对尾悬停练习,我的体会要多练习模拟器,胆大心细,不怕砸鸡。我第一次练习时就砸了鸡。不过,损失不大(EK1-0200A主旋转头套件、EK1-平衡杆、EK1-0201双空拉杆)哈哈!和各位共勉。[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75202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飞的真的挺好了,004飞过室内的肯定都心里有数了。
有没有尝试一下副翼带10度攻角?相信会有所收获的。

楼主:
谢谢植树的指教,明天我试试看。哈哈 :loveliness:

网友:
换了8度木桨你会更稳的,我甚至都能脱控几秒呢,你和黑人应该就更容易做到了。

网友A:
问一下你调整004的重心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调整004的重心了吗 ?

调了,照片和具体方法在我的004飞行报告贴里都有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我犯懒了,就不给您再打好多字了
当时只是因为大家正好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我就掺和了一把,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根本可以无视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我是LZ的机械师——我调整他飞行!
要知道,LZ可是个搞艺术的文人,现在也学会了飞行……可见我调机的水平不一般吧(没见过皮有这么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LZ的机械师——我调整他飞行!
要知道,LZ可是个搞艺术的文人,现在也学会了飞行……可见我调机的水平不一般吧(没见过皮有这么厚的)!

我只赞同你括号里的那句话。
什么时候带着你的飞机来北京可以叫着a_wen出来3台004一起炸。

网友C:
最后几秒晃动挺可怕的。。
还好是前后,要是对头左右,我想我就和液晶电视一起炸了
LAMA是很难飞出这样的灵敏度。努力飞也飞不出。A桨会碰平衡杆,凌空解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几秒晃动挺可怕的。。
还好是前后,要是对头左右,我想我就和液晶电视一起炸了
LAMA是很难飞出这样的灵敏度。努力飞也飞不出。A桨会碰平衡杆,凌空解体。

飞得多了就会知道如何应付了,我在家里飞的几次也经常感叹要是以前我不知道各种情况炸了多少次了。
现在提前修正已经做到了,加上修正舵量正好,所以能够应付。
练习的时候慢修正,舵量不要过大,有危险立刻收油门不要心存侥幸飞高救机或者猛打舵企图修正。
以上都是我亲身炸出来的经验教训,飞行的时候心态一定要好,祝飞行愉快!

网友:
他炸!我修!苦啊~~~~~~~~~~~~~当个地勤不容易哦……

网友:
怪不得他飞起来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楼主:
谁说没有心理负担?

这个黑人地勤就是喜欢摆弄JJ,我炸了JJ,黑人兄弟就有活儿干了。嘻嘻!: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黑人地勤就是喜欢摆弄JJ,我炸了JJ,黑人兄弟就有活儿干了。嘻嘻!:loveliness: :loveliness:

该让他搬到北京来住。我飞行就没有心理负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报告一辉:那是等离子。哈哈!炸了也没关系,搞JJ就是要发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嘛!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去劝黑人北京杭州来回跑,植树你看如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去劝黑人北京杭州来回跑,植树你看如何?

不用劝了,直接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
感觉飞的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劝了,直接执行。

往死里整啊?
天天打“飞的”倒好,一个星期后就不用玩模型了——飞机是怎么开的,看都看会了,直接开真机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