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设计

楼主(2009-01-05):
看了很多人做的金属履带,觉得要么失真,要么加工复杂.我参考了豹2的履带,自己从新设计了一个,打算在简化结构和工艺后最大程度像真,因为本人从来没做过履带,不知道这么设计靠不靠谱,所以先拿出来让大家帮忙看下.先上图

楼主:
我把导向齿和主体分开再用螺丝分别固定到左右2片履带片上,左右2边的履带片和导向齿片做成相同规格的,我的问题是左右2片导向齿还需不需要再另外固定起来,还是靠那根销子把2头掐住(中间是分离的)就可以了,熟悉履带的朋友给个意见.

网友:
结构不错!我觉得两头光靠捏的话好像不是很可靠!
我对履带也没研究,就说点自己的看法,欢迎抛砖!

网友A:
LZ的履带设计有问题,导向齿应该在前后两块履带板之间才对,而且不应该做成两块,应该做成一块就可以,这样即可简化制作工艺,而且也符合真实履带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履带设计有问题,导向齿应该在前后两块履带板之间才对,而且不应该做成两块,应该做成一块就可以,这样即可简化制作工艺,而且也符合真实履带的结构了。

可能各个车的履带有所不同吧,我参考的豹2的导向齿是直接接在履带板上的,而不是前后2块中间,而我把履带拆分开并进行简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机加工方便,如果把我图中的左右履带片和中间的导向齿做到一起,熟悉机加工的朋友可以算算要多出多少道工序.而且那么做一定要动用到雕刻机或者线切割,我简化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希望能找到现成的替代零件.
拆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个人认为左右联体的履带片中间的连接点是它的薄弱点,如果我们用的材料不过关再遇到暴力操作的话,中间的连接部位很容易发生断裂,所以干脆做成分体式的,这样可以节省维修成本.当然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从个人小批量DIY的角度出发,如果是量产那肯定是用铝压注直接做成一体的又省钱,又省力.坏了大不了换一片,有模具一天就能做上万片.
如果左右2片履带片和中间的导向齿一定要固定住的话我也想出了2个方案,等画好图贴出来.

网友:
很棒!但是有点问题 819履带法万岁!

网友:
如果照你所设计的那样那么导向齿就只能当导向齿用了,这样的话你还得多做一个连接器,在四片履带板中要是两边用两个连接器中间用一个导向齿兼做连接器,这样才是简化了结构和制作方法,在你设计的一组履带结构中要用到三个连接器和两个导向齿,如果按照我说的方法则只用两个连接器和两个导向齿就可以了,这样即节省了材料也简化了制作工艺和制作成本。再有就是导向齿最好只用一片就可以了,用两片就多余了,这种履带叫双销履带,也就是用两个销钉做连接,串连起四个履带板,用你的方法就要用上四个销钉,这样制作起来是很麻烦的,也没有必要,并且也不仿真了

网友:
这样子设计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两片诱导齿也没必要连起来.
要是你愿意,把中部连接器做成也带诱导齿的可能更不容易掉链子.

网友:
履带板的结构主要在于连接,每节履带板是单是双由您所要造的坦克决定。苏式履带以T-34,KV-1为代表但一般人加工不易,不过各国现役坦克履带样式上都向双销挂耳发展,诱导齿有分离兼连接用的也有与履带板整体的(国产外贸85Ⅱ)。只要玩友加工容易成本低就OK!努力吧!支持!

网友:
不能偷懒哦!!还是像真的履带那样做啊!!

网友B:
 这履带,既不得豹2形,更不得豹2其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履带,既不得豹2形,更不得豹2其神。

是的,这个计划已经搁浅,现在定下来是用板料成型后淬火中间再加橡胶垫.不过中间的连接块还没想好用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计划已经搁浅,现在定下来是用板料成型后淬火中间再加橡胶垫.不过中间的连接块还没想好用什么方案.

真正的豹2有两种履带,一种是“迪尔”履带,导向齿和履带板是一体的。另一种是“三件套”,既一个履带板单元由左右两个小履带和一个可以独立分离的导向齿组成,导向齿兼做两个独立履带板单元的中心联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