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小电机大家看看能不能用上

楼主(2009-01-06):
这个小电机是我从光驱上拆下来的,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放到小电直的尾翼上用。

网友:
一般不能用。。。。建议上机测试

网友:
不能用!
理由:
1、不是碳刷的,是金属电刷的!不耐用。
2、根据个人经验判断,功率不够。
鉴定完毕。

楼主:
回二楼,俺还没电直,嘿嘿,准备自己找东西DIY。
回三楼,那这个能改改让他更耐用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二楼,俺还没电直,嘿嘿,准备自己找东西DIY。
回三楼,这个能用?那这个能改改让他耐用不?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发帖说用在电直上吗?想干吗你就直说!逗我玩啊?
再这样就不给你回帖了……
看在别人也看的面上,给你打个比方吧:拆了翅膀的飞机能当车开吗?把鸡的嘴巴砸扁就能变鸭?把鸭的嘴巴磨尖就成鸡了?
改改?改的成本会比买一个更贵!

何去何从,自己掂量

楼主:
不是,你误会了,我是说这个能用的话,那能不能改得耐用点,不是怀疑你回答的能用,不好意思,让你误会了

网友:
改是肯定能改,就看你自己能力了,换后盖换碳刷换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发帖说用在电直上吗?想干吗你就直说!逗我玩啊?
再这样就不给你回帖了……
看在别人也看的面上,给你打个比方吧:拆了翅膀的飞机能当车开吗?把鸡的嘴巴砸扁就能变鸭?把鸭的嘴巴磨尖就 ...

网友:
哈哈,动手能力强可以改。。。不过这个是光头滑动的。。。不适用于长时间大功率工作。。。。LZ要是要改电直。。。可以考虑130这样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