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请看这个是怎么联动的?

楼主(2009-01-06):
LONG EZ前鸭翼运动机
大家注意观察,前鸭翼做上下摆动的同时,后副翼也随之摆动,完成拉杆推杆动作。
而后,副翼摆动进入横滚动作时,前鸭翼停止联动。
麻烦大家给出出主意,前鸭翼一个
舵机
,后副翼两个舵机,什么通道组合可以实现动作?
我的控是T6A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75317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A:
我想大概是副翼接混控器再接到接收机,鸭翼直接接接收机升降,不使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吧。

网友B:
副翼升降舵混控。

网友C: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一个歼10鸭翼活动版?

网友D:
把后副翼两个舵机贴在鸭翼上,不用混控!

网友E:
鸭翼直接接升降舵,不经过混控。副翼和升降舵混控
看我的歼-10
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很简单啊 如果单独就这个 功能的 话 直接就是一个舵机完成的 事了 !!
因为你没把其他的 混空模式录下来!!
直接把前后 通过一个 舵机臂连接起来就能 行了 !

网友G:
拖板式 構工結構 這是2~30年前沒有電腦混控ㄉ年代 想ㄉ混控方式 將副翼伺服機裝置在一片板材上 再在板材下粘兩條塑膠管 穿兩條2mm鋼棒 讓板材可以前後滑動 另一伺服機 則固定住 擺臂兩向運動 一邊控制前制動面 一邊拖動滑板材 這樣 可以兩向運動 而副翼可以獨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