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谈谈操控技术

楼主(2009-01-06):
请谈谈船在各标转向时,舵与帆角的配合方法及要领。谢谢!

网友:
简单点说:
迎风转向要干净利落,尽量保持速度,把失速的时间尽量缩短。
迎风转侧顺风、顺风:放帆要及时到位。
侧顺风、顺风转迎风:收帆要及时到位,船的方向要控制好,最好不要出现失速。
一般只要把这几条掌握好,再有条好船,参加全国比赛就不会落在最后。

网友:
受益非浅了~~真正学到就不是易事啊!!!!

网友A:
哈,帆船就是见风驶舵,在有速度的情况下找最少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帆船就是见风驶舵,在有速度的情况下找最少的角度。

网友:
迎风过标稍微跑到标上去1--2米再转向,免的动作不到位,风大的话容易把船压回来,造成漏标。顶标远容易漏,可以擦标过,跑到离标10米左右时,标,船,人成一直线,用船的内侧去碰标的外侧,这时一般是策顺风,帆打开的比较多,驶风杆一碰标也不会挂到标或减速。3号标迎风转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要稍微跑过点的是1。4号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