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GL 450有毛病 请做会来帮我看下,,谢谢了,,,,,,,,,,xie xie

楼主(2009-01-06):
我的机型是450 固郎的,,一开始我看这个飞机启动太快,,就对着说明书调了一下柔和启动,,,调了后转了一下 感觉还可以,,然后拿控飞模拟器了,,,(飞机关了哦) ,, 玩模拟器的时候朋友说玩模拟器拔掉晶体,,,(以前没有这种习惯所以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对不对) 练好模拟器后我就玩直机(晶体安上了) 我接上电池,,,,一推油门飞机马达转了 这时候是30%油门 ,,,,正要在加50%油门的时候飞机不听话了,,马达开始狂转就是不听话了 拉了油门马达也不停...看见陀螺仪的灯一闪一闪的... 当时我推舵机 舵机也不听话了,,,,陀螺仪一直在闪,,,,只有关掉控,飞机的马达才会停下来,,,, 还有 打开3D秆子 飞机的舵机动 但马达不动 (3通道没关掉) 还有 我把3通道关掉 我一推油门飞机的马达还转....吓死我了 。。。。。问一下 老鸟们 是怎么回事啊,,,, 概括一下就是飞机一但油门超过40%的时候飞机就不听话了 舵机不听话,,,马达以原速的转动,,,,只有关控让马达停止,,,,,,

控 是 T6C

接受是 天地飞 6通道

电调是30A固郎原带的

电池是 2200MAH 11.1V 20C

小弟跪求啊,,,求大哥们帮我出出注意啊,,,,,,,我QQ 329990853 暂时飞机还是那种情况

楼主:
   等待高手啊,,,,

网友:
是不是玩模拟器的时候把各个通道的反向开关动了?好好看看吧

楼主:
不会啊...   一打开什么都正常,,,只要一推油门30%后 舵机乱抖一下  就不听话了 陀螺仪开始亮,,,马达不停 只有关控马达才停,,,,

网友:
你的情况很象遥控器没有发射信号
1、可能晶体没插好,重新插。
2、如果在开机状态下插拔晶体,有可能会烧晶体。换个晶体试试。

网友:
可能GL的电调有问题
GL450+T9好多失控案例都是GL电调的问题

网友:
回复出厂设置,重新看说明书,潜水学习。

网友:
那个什么开关有没有开回来

网友:
天6C飞直机真的有点勉为其难!建议楼主换控!或找身边的老手咨询!

网友:
又天地飞

网友:
一定是没把PPM模式改回成PCM模式,还是用的模拟器模式飞的真机,不乱套才怪。

网友:
LS的,TDF6C是没有PCM的,,,据说这控问题是多,我也有一个,发觉是有发神经的时候,同时发觉,如果动了螺距曲线或是油门曲线或是陀螺感度,3D开关,之后它就及有可能发作!!如当时的状态正常,也不去改动设置,倒没碰见失控的现象, 预计可能因为它的结构全是金属触点,很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导致了精神病发作!
我最近FUTABA的控给自己摔坏了,就在用TDF6C在飞450,这三,四天飞下来没遇见失控现象,,,所以建议TDF6C的用户没事尽量少去“惹”它,不要作改动,安安静静的拿着飞飞,可能问题不大吧,呵呵~~~
我在调整前也是特别小心的,先开了油门锁闭开关,再解锁,再调整,然后每个通道都实验检查一遍,确认正常,再关锁,然后操作......
TDF6C+6C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