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 450有毛病 请做会来帮我看下,,谢谢了,,,,,,,,,,xie xie

楼主(2009-01-06):
小弟的 450有毛病 请做会来帮我看下,,谢谢了,,,,,,,,,,xie xie 我知道我发错区了 可没办法啊,,,我的机型是450 固郎的,,一开始我看这个飞机启动太快,,就对着说明书调了一下柔和启动,,,调了后转了一下 感觉还可以,,然后拿控飞模拟器了,,,(飞机关了哦) ,, 玩模拟器的时候朋友说玩模拟器拔掉晶体,,,(以前没有这种习惯所以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对不对) 练好模拟器后我就玩直机(晶体安上了) 我接上电池,,,,一推油门飞机马达转了 这时候是30%油门 ,,,,正要在加50%油门的时候飞机不听话了,,马达开始狂转就是不听话了 拉了油门马达也不停...看见陀螺仪的灯一闪一闪的... 当时我推舵机 舵机也不听话了,,,,陀螺仪一直在闪,,,,只有关掉控,飞机的马达才会停下来,,,, 还有 打开3D秆子 飞机的舵机动 但马达不动 (3通道没关掉) 还有 我把3通道关掉 我一推油门飞机的马达还转....吓死我了 。。。。。问一下 老鸟们 是怎么回事啊,,,, 概括一下就是飞机一但油门超过40%的时候飞机就不听话了 舵机不听话,,,马达以原速的转动,,,,只有关控让马达停止,,,,,,

控 是 T6C

接受是 天地飞 6通道

电调是30A固郎原带的

电池是 2200MAH 11.1V 20C

小弟跪求啊,,,求大哥们帮我出出注意啊,,,,,,,我QQ 329990853 暂时飞机还是那种情况

楼主:
在线等,,,,:funk:

网友:
你的情况很象遥控器没有发射信号
1、可能晶体没插好,重新插。
2、如果在开机状态下插拔晶体,有可能会烧晶体。换个晶体试试。

网友:
lz说的有点乱,只看了个大概
既然是插拔晶体后出现问题那么首先检查晶体
飞机接电测试时候把电机反接(对调两组线) 这样马达会转但是旋翼头不转.另外把大桨也拆下来
对应不明情况首先注意安全

楼主:
谢谢关心 我是拿掉头测试的,,,可我没多余的晶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