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头,大家是用反向思维的,还是虚似对尾的思维的啊?

楼主(2009-01-06):
对头,大家是用反向思维的,还是虚似对尾的思维的啊?

网友A:
如果你还要想的话,说明离掌握还差得很远。
对头其实不难。刚开始练习时只要记住,和对头相比,
- 前后左右是相反的(呵呵,这个对用mode2的人来说很容易适应)
- 上下不变
- 方向(旋转),看离你远的那个物体,也就是尾巴,也不变
不变的意思是杆指到那里飞机相应运动到哪里。

网友B:
要练习到条件反射,刚开始练习对头时慢慢的转动机尾至对头 等自己有点控制不过来时候马上再对尾,就这样反反复复多练习吧

网友C:
楼上正点,一个字,练

网友D:
我是今天练好了,明天又忘了,哪年才是个头啊

网友E:
一定要条件反射,还要想就炸了

网友F:
反向思维,模拟器练了两次,油机练了一次,就会了~~~~

网友G:
想象成第一人称驾驶,根据飞机现在的姿态做出相应操作;
比如说对头的时候飞机向左飘了,其实相对于飞机身而言是向右飘了,那当然要向左打副翼,以此类推

网友H:
没有捷径,也没有什么套路,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I:
我侧面是虚拟对尾
但对头是条件反射,不需要思考

网友J:
等有思维的时间基本上已经炸了,关键是多练习建立舵面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