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 也得好好维护

楼主(2009-01-06):
最近忽然发现一台dx7的油门杆推起来有粘滞感,就是将推未推的时候要花大力气才推得动而一旦运动起来有比较顺畅,这样很容易推杆过头。

打开后盖检查了一下,发现好像油门压片那里的润滑油不够,估计是生产时就放得不够。

把压片下方的银色螺丝松开,在压片和油门杆滑片之间抹上点锂脂,再试,完全恢复顺畅!

顺便把左右舵手感调松了一点。

副翼升降舵那里的杆也有螺丝可以调节手感。

网友:
什么润滑油???
给个全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脂???是什么东东???白色雪花润滑膏行不?就是光驱理齿轮用的那种

白色雪花润滑膏应该是硅脂,当然了,只要不腐蚀塑料的都可以啊

网友:
这里也要润滑得啊?

网友:
最好是道康宁的润滑脂,效果粉不错

网友:
我用道康宁的em-30l,塑料专用润滑脂。不过感觉润滑性没有关东化成的g-902s好,启动阻尼还是大
至于这个g-902s,找不到原始介绍,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塑料上,所以没敢往上涂

网友:
你们没结婚 不懂爱情那么深

网友:
DX7另外附送一个凸点的弹片,这样油门比较有刻度感,好掌握~~

我不喜欢自带的那个光杆,细微的操纵很容易过头,大范围的3D应该不错~~

网友:
凸点的弹片应该是固定翼用的吧?

网友:
油门短行程,怎么弄啊,能告诉我吗,谢

楼主:
油门本来就是短行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