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季风900电池问题

楼主(2009-01-06):
1/已入手新季风900请问:

2000毫安的镍氢电池大概能跑多久?还有2000毫安的镍氢电池用在控上,能用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
我的船用的三洋2700毫安电池。用XX充电器测得实际容量都在2600以上。

                我测过,分别来说,收索机比较费电,动的时候在500到650毫安左右,接收机20到50毫安,舵机300毫安。因为收索机不是经常动,舵机经常动,平均下来,一共350到500毫安。我的连续玩5 、6个小时没问题。你的如果容量真的有2000毫安,4、5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你不动杆的时候其实200毫安电流都不到。

                                再来讲发射机,电流一般在300毫安,用5个小时没问题。一般都有低压报警,。就算报警了,在控一小时也,不用担心。电压是慢慢下来的,距离会慢慢减小,不会失控。

                                最后原则是,玩前必须充满电,在家放了几天出去再玩,一定要充满电。另外最重要的是接收电,不能马虎,充满充满在充满了去玩。〈接收电压低了会失控,抖舵,船回不来了。发射电压低了是慢性的有警告的有充足时间可以外理的〉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上的兄弟,如果为了减轻船的重量,
接收机和舵机等可以使用4节7号的充电电池吗?

网友:
我的季风接收电池用的是3000mA的锂锰电池,可以玩20多个小时

楼主:
谢谢2楼的和楼上各位哈。

明白了

再问一下如果一次只玩了2、3个小时,再充电会不会对镍氢电池不好哦

新季风900的控也有低压报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上的兄弟,如果为了减轻船的重量,
接收机和舵机等可以使用4节7号的充电电池吗?

对于玩来说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比赛来说起码要到全国比赛前三名这个层次才有必要扣电池的重量。

网友:
呵呵~~多谢老贾的专业意见!!!

网友(2009-02-09):
引用 网友B:

对于玩来说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比赛来说起码要到全国比赛前三名这个层次才有必要扣电池的重量。

呵呵,我扣了电池的重量才是第13名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