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在什么条件下的动力效率最高

楼主(2009-01-06):
大浆转速,跟螺距 打搭配在什么值时最省电,升力最大耗电最小

网友A:
长官。。。
这个。。。
这个应该是不同的牌子不同的J型转速于螺距最佳省电搭配会不一样吧。

网友B:
电机齿轮小点,螺距大点,转速低点,效率就高!

网友C:
同一架机子,调到声音最小而又刚可以升起来,那时候是搭配最好吧

网友D:
关机状态
效率100%
不考虑除数为零
输入0 输出 0

网友E:
效率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桨的效率 电机的效率 以及飞机的重量 等 单说效率高 很难说清楚。同意楼上的观点在地上不上电效率最高。在天上熄火降落 的时候效率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