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

楼主(2009-01-06):
请教:V3和004和大LAMA E020 选哪一个好,谢谢

网友A:
你也打算买啊

楼主:
对啊,可以玩的地方多

网友B:
会飞的买004,不会飞的买LAMA,只会飞LAMA又想换大飞机的买020

楼主:
还是买一架004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004和 lama 是两类 如果只是玩得话 双桨类的 如果是长远发展 个人认为004的设计很不好
V3 V4 设计的比较老 配件多 但是马达温度高 是个问题
E020 相对大一些 稳定 11.1的电池以后通用性也好 双370温度不高 而且接收和3合一是分开的 不容易一起烧 机壳漂亮 如果你看过另一个自己喷的 贴 那个更漂亮 黑色的
推荐还是玩个新的吧 空机版本还可以 400多米

网友A:
 我昨天买了一个020空机,买了无刷1818,准备改无刷,毕竟双有刷370太耗电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恩 但是改装成本太高 还不如多来2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