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亚拓600C 可否用Hitec的HG-5000

楼主(2009-01-06):
请教 亚拓600C 可否用Hitec的HG-5000

网友A:
如果您指的是HITEC HG-5000陀螺儀
只要是陀螺儀都可以用在亞拓機子上,但尾舵機請考慮工作時所須的扭力和反應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 HG-5000的工作电流是20mA!舵机的扭力大的话,相应的功率也上升,电流也会上升。HG-5000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负荷!!!

网友A:
LZ
不用擔心,陀螺儀只是提供訊號給舵機
舵機的主要電源是透過陀螺儀的連結線,所以不用擔心舵機對陀螺儀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