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们关于锁尾舵机

楼主(2009-01-06):
陀螺是KDS800,尾舵机是520,陀螺锁尾状态下,把机身上下移动,尾舵机左右抖动,机头左右移动,锁尾正常,可是尾舵机也是左右快速小幅度抖动,这是什么原因?我换了模拟舵机后也是一样。求助!

网友:
沙发..
应该是感度高了吧

网友:
看下皮带是不是松了检查下大齿有没扫掉几齿.扫了几个齿也会抖尾巴JJ忽上忽下的

楼主:
感度低了也一样,皮带没有松,机是新的

网友A:
我和楼主一样的配置,现在的问题是悬停时,尾巴逆时针慢速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楼主一样的配置,现在的问题是悬停时,尾巴逆时针慢速自旋

你这个是尾动力不足,看尾舵机行程是否顶到尾波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低了也一样,皮带没有松,机是新的

调低了也这样估计是中立点没找好

网友:
正常的,没听他说是拿手动吗?陀机肯定是工作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