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 3个舵机都扫了-

楼主(2009-01-06):
3个全扫有2次了-一般就是1个2个的 也没怎么伤--有时候大将都是好好的-舵机都全军覆没- 请问除了65和410还有什么舵机 好用-为盼谢谢

照片

照片

410扫

410扫

照片

410齿

410齿

网友:
塑料的比较脆弱吧.金属的一般不会.

网友:
你是什么情况下扫的齿啊

网友:
250用65MG或202MG应该不错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金属齿啊

网友:
ds410不便宜呢,惨呢!

网友:
65挺好用的啊。前前后后炸了十来次了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倒是DS520扫了三个齿。

网友:
 看来65被骂的不轻,但是410也跑不了.

网友:
试试INO-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