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控离开飞机3-4米 就会受到干扰 抖舵 马达也时开时 ...
help !控离开飞机3-4米 就会受到干扰 抖舵 马达也时开时关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2009-01-06):
控离开飞机3-4米 就会受到干扰 抖舵 马达也时开时关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1、确认是不是外来干扰(用换场地的方法可以确认)。
2、不开控的情况下仍然抖舵,是接收坏或有舵机坏,或者有干扰。
3、展开接收的天线(控的天线也要全拉出),如果还是3、4米就抖舵,可能有舵机不好或接收天线断或控的天线连线
断。
4、如果距离增大,检查控是否有问题(测量控的工作电流,如果太低可能:电池没电;发射功率管损坏)。

网友B(2009-02-27):
什么收发

网友C:
发射管烧了,我的以前也是这样,换一个就好了,最好加散热片。

网友D(2009-04-17):
我的问题跟你好像。。。
看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0494&pid=3767070&page=1&extra
=
周末用 9X +770S 去拉拉距离去,拉一节天线,控制距离能超过 100米,高频头应该就没事。
不过 发射功率管 烧了不是应该发射不出电波吗?
怎么会只是遥控距离缩短呢?。。意思难道是功率管老化了?

网友E(2009-11-15):
我的今天也抖陀,下午时有两米,晚上8点还有一米,11点的时候,接收只剩下10公分了,才不会拉陀,难道也是发射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