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请教直升机平衡翼加重锤问题

楼主(2009-01-06):
向前辈请教直升机平衡翼,在平衡翼的平衡竿上加重锤会影响JJ的稳定性吗?重锤靠外和靠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加重锤提高飞行稳当性适合航线,飞3D需要灵活性故可以不加重锤。重锤越靠外离心力越大越稳定,反之亦然越灵活。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学习了。。。谢谢2楼了

网友C:
同意2楼意见!我现在就不用平衡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