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410舵机摇臂,谁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1-06):
处销装450 V2里带的410
舵机
摇臂又小又单薄,我刚装好还没飞超过10个起落,410舵机臂球头孔处就有些胀裂了,不知道继续飞有没有危险,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是有什么舵机的摇臂能替换这个脆弱的摇臂吗?

网友A:
应该有办法的,简单的自己找个炭侧板裁剪502+棉线加固
末端螺丝钉口部分一样加固

网友B:
和Futaba的齒型是相通的 所以可以自己解決

网友C:
肯定和futaba的不一样,我手上有3156,2者的舵臂完全不能通用

网友D:
只有大舵机是相通的吧。我试过 DS610是一样的

网友E:
有什么解决办法 可以换 其他 什么型号的 摇臂吗

网友C:
准备把舵臂放到沸水里煮了试一下,感觉410的这个舵臂比较脆,强度方面到还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