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ATBA 和JR 高频头 引脚定义

楼主(2009-01-06):
请问有谁知道FUATBA 和JR 高频头的引脚定义,因为好多控例如SANWA RD-8000如果想改2.4G的话,因为控本身没有高频头,所以就要使用Futaba 或者JR的2.4G模组来改装,
遥控器
的引脚好找,但是不知道这两种高频头的引脚定义是什么,如果知道那就容易多了什么控都可以改成2.4G了~~请大家帮忙看看,或者有这两种高频头的,把那5根插针背面的PCB 文字按顺序抄下来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A:
就三根线有用,电源/地/信号
不是都能兼容的,2.4G实际上是把PPM解码后,重编码发射出去的

网友B:
JR 的高频头定义:
1、 Data (PPM/PCM)
2、 6V
3、 Vcc
4、 GND
5、 Antenna
自己测的,非官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