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20 大lama也到啦

楼主(2009-01-07):
大lama真是太好飞了,非常非常稳。终于能不落地在家里飞完一块电池了,呵呵。
上个被我换过外套的大lama图

网友:
顶一个 我的lama正在老婆那里被摧残呵呵

网友:
把重锤换轻锤飞行时间加1/3.

网友:
等配件配套了。我也去买台回来飞飞

网友:
哪里有卖轻锤的?

网友:
  要折腾成无刷的,不然370电机可耐不久啊

网友:
回楼上2位的问题:
1:想换轻的平衡锤就用艾特MD500大喇嘛的吧,重14.3克,不过需要把原装的球头扣拆下来换上去
2:这个JJ设计的比较合理,用了120齿的大齿盘,马达也不错,一块电池飞下来,马达只有微微的温度,不需要改无刷

楼主:
配件不好买是很麻烦啊,买回来的时候下桨连轴的那个螺丝没上紧,我飞起来爽了几分钟,突然就砸下来了,4块桨全部挂了,原装壳的尾巴还破了一块,哭死我了

网友:
 370的好处是便宜,手上还有几个包括esky的那种强磁的,
坏是坏不了,不过碳刷是真的麻烦啊

网友:
呵呵.很快就会有配件了,现在的浆坏了你可以用华科尔51#1的大浆用,不贵的,一副也就15元,找A.L.Z就可以买到,找"天天飞"的MM也可以买到原装的.可能要贵一点,壳子嘛没关系的,你用钎微胶带粘好就OK了

网友:
配件上次有个淘宝店已经有全套了,不过价格 果然是esky的标准

网友A:
esky的那种强磁的马达不可以直接用到这个JJ上,会烧3合1里面的电调的,不行你就试试,要想用要改一下,加2个ESKY的有刷20A电调,不过还需要一个象改无刷的那个转换器,要不然你没办法连接电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淳朴的新米,可爱至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在路上 也配了散热片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的那种强磁的马达不可以直接用到这个JJ上,会烧3合1里面的电调的,不行你就试试,要想用要改一下,加2个ESKY的有刷20A电调,不过还需要一个象改无刷的那个转换器,要不然你没办法连接电调的

怎么知道我手头原来从固定翼里面的带的370马达是否合适?

楼主:
有人打算把这个大lama改成无刷么?呵呵,不知道之前改小lama的那种无刷转换器的方案改出来的稳不稳,呵呵

网友:
这个JJ没必要改无刷,一块电池飞下来10来分钟,马达只有微微的温度,自己再加散热片,效果就更好,毕竟有刷的线性比无刷的好的多,我这个JJ现在调的可以脱控飞20秒没问题,懒得拍视频了,不信的自己去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