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电直,不变距 行吗?

楼主(2009-01-07):
假如,变距电直,只是飞飞悬停跟行线,那螺距应该怎么调整呀???
目前我的配置如下:
华尔科60号
西尔2950
电机
11T齿轮
30A电调
因为没有螺距尺,所以,只能是大概数据
最低油门,螺距应该在-1度左右,
1/2油门,螺距好象才1到2度左右,全油门,螺距应该在9-10度左右,
目前 油门到,1/2的时候,好象机机下面风很小。是不是螺距不够呀???

网友A:
用6EX以上的控,把螺距曲线调整到一个固定值就行了。不过不一定好飞

网友B:
华XX的鸡不能用别人的控的,因为协议不兼容。
原装控的上方有两个旋钮可以调曲线的,楼主去看一下说明书吧。不变距会很难飞的。
另外螺距尺是必须品,建议去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