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挑个小电直

楼主(2009-01-07):
想在家里或者草地上比较轻松的飞小电直。 我有450但是感觉飞起来太危险,也不能放松享受飞行。所以想 买一个小的电直,要求如下:
1. 主旋翼不要大,和雷鸟差不多就行,可以室内或者室外微风情况下飞行。
2. 单桨无刷。 我已经玩了好久lama4, 无法室外飞行,而且是有刷的。
3. 可以飞航线就行,3D无所谓,最好能抗风性稍好,没有要求和450级别的比较。但是要悬停和航线稳。
4. 调试和维护不要太麻烦。

我选了几个但是拿不定主意,各有优缺点:
1.  火狐200 优点是:小巧,塑料件,飞行压力不大 ,电池便宜用7.4伏特 缺点:室外抗风不好(希望飞过的朋友提供信息,能否达到雷鸟的抗风程度。
2. esky 016 金属件,配件贵,不知道飞行效果如何?

飞过一段时间的雷鸟,感觉做工太粗糙,鎻尾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在家里或者草地上比较轻松的飞小电直。 我有450但是感觉飞起来太危险,也不能放松享受飞行。所以想 买一个小的电直,要求如下:
1. 主旋翼不要大,和雷鸟差不多就行,可以室内或者室外微风情况下飞行。
2. 单桨无 ...

基本上你挑的机型飞起来都跟450一样危险,你听听他们的声音就知道了。
单电机的飞机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B:
ep200v2和sjm215都是不错的选择
火狐的话,要买套机,费用才低点,至于抗风,感觉还是可以的,手头就有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你挑的机型飞起来都跟450一样危险,你听听他们的声音就知道了。
单电机的飞机差不多都这样。

感觉火狐的应当不会那么危险把,全塑料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火狐的应当不会那么危险把,全塑料件?

问题不在于是什么桨或者材质,问题在于马达。
我知道你会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就明白了。这种飞机跟飞450的感觉没什么差别,只是更贼。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200v2和sjm215都是不错的选择
火狐的话,要买套机,费用才低点,至于抗风,感觉还是可以的,手头就有一部

我现在雷鸟和450悬停都没有问题,lama4航线飞的很熟。不知道ep200v2 飞起来的感觉和雷鸟差别是否很大? 飞航线的能很稳吗?
sjm215和yt的200级别的飞机还是感觉太危险。

能否告诉我ep200的旋翼直径,电机转速等。

网友:
有米的上HIROBO SRB
还有个新进5IMX的哪个什么泉速的V2版本带独立陀螺的
不过这个牌子新 配件只能淘宝
或者等到年后 4#3B的无刷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雷鸟和450悬停都没有问题,lama4航线飞的很熟。不知道ep200v2 飞起来的感觉和雷鸟差别是否很大? 飞航线的能很稳吗?
sjm215和yt的200级别的飞机还是感觉太危险。

能否告诉我ep200的旋翼直径,电机转速 ...

你如果飞过雷鸟你就应该知道雷鸟的感觉和450是不同的,马达的声音你就可以听的出来。
EP200V2和SJM180/215以及亚拓250实际上都差不多的级别,全都是和450一样的可变距3D飞机,其动力都是可想而知的。
飞行的感觉你应该能想的出来。
HIROBO的QUARK其实是个符合楼主要求的飞机,只是两倍于EP200的价格不知道楼主是否能够承受。毕竟双电机的飞机和单电机的飞机是有些差别的。

楼主:
HIROBO的QUARK 我没有找到淘宝哪里有卖的啊?单桨还用2个电机,看样子尾巴也要一个电机。
就是飞完雷鸟升级飞450,一开始飞的时候简直是考验心理素质啊,那马达的声音是在是恐怖。所以想买个轻松点的飞,有时候孩子在身后看,真是担心

EP200V2和SJM180/215以及亚拓250 这几个大家飞过的能否比较推荐一下,谢谢。
刚翻翻帖子看到“火狐炸机后首先不需要检查损失,而是先想办法把呈粉碎放射状散裂飞射的零件找回来先。。。。”,又动摇了。

网友C:
这样说吧 如果您是打算休闲飞,选择肯定固定浆距的入门级别4通道 这个东西国产的质量很多都不过关
经常要自己修修补补。
挑个个头大的炸下来经常就几个配件一起换,小个头的就很“贼”难控制。
现在其实就只有几个型号可以选
ESKY的004系列
华科尔的4#系列
泉速的V2 V3 V4系列
如果米够的话就上HIROBO SRB QUARK 这个你上淘宝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吧 如果您是打算休闲飞,选择肯定固定浆距的入门级别4通道 这个东西国产的质量很多都不过关
经常要自己修修补补。
挑个个头大的炸下来经常就几个配件一起换,小个头的就很“贼”难控制。
现在其实就只有几个 ...

实际上楼主还没弄清楚类似YT250和SJM215和EP200这样机型的威力。不是光飞机小就安全的。
你介绍的这几款除了QUARK其实跟雷鸟都有点重复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只有QUARK能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给楼主来个极品HIROBO SRB QUARK的视频!
http://vimeo.com/1188128?pg=embed&sec=1188128&hd=1

网友:
火狐200  ep200 sjm和泉速的几款机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具体的自己比较
不要以为小机器就一定安全 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网友D:
回复 网友E:

 200其实小也是心理的因素,那玩意在那样的转速下,再小也是人不能靠近的

网友:
亚托250吧

楼主:
没有找到哪里有卖的QUARK。基本上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体型小,飞行稳定,价格我还没有找到,配件是个问题

火狐200  ep200 不是一家啊,不知道差别大不大,
全速也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哪里有卖的QUARK。基本上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体型小,飞行稳定,价格我还没有找到,配件是个问题

火狐200  ep200 不是一家啊,不知道差别大不大,
全速也研究一下

我给你报个大约的价格,3200不带控。也不知道能不能改2.4G。
火狐200跟EP200是两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其实小也是心理的因素,那玩意在那样的转速下,再小也是人不能靠近的

你说的没错,只是楼主还对200这样的机型不了解,抱有期待。

网友:
 冷门鸡买来了配件就难找了~LZ要三思啊

网友:
买004。又便宜又耐炸

楼主:
不知道喜宝路的双桨lama怎么样,能否达到我的效果,如果价格不太离谱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喜宝路的双桨lama怎么样,能否达到我的效果,如果价格不太离谱就好了。

您不用考虑了,还不如直接买个国内的LAMA,我个人强烈推荐科乐科的LAMA5好象是,叫做E-FLY008,就是蓝色的外形类似Esky V3那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您不用考虑了,还不如直接买个国内的LAMA,我个人强烈推荐科乐科的LAMA5好象是,叫做E-FLY008,就是蓝色的外形类似Esky V3那款。

科乐科的以前评价一直不如ESky的,LAMA5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科乐科的以前评价一直不如ESky的,LAMA5如何?

也搭上我开始的时候水平不咋地,V4炸残疾了也没飞好,Efly008倒是飞到现在,可能也跟飞机比较重有关,非常稳。

楼主:
已经有esky lama4了,看样子结论恐怕是大lama 了 esky 020,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人室外飞航线,都是悬停,会不会太笨

网友:
没想到居然转到LAMA上了……呵呵,真是始料不及啊。

楼主:
esky 的大lama不知道航线急转的时候是否打浆? 双桨速度慢些。我本来打算买火狐200的,怎么大家都没有说016好,看样子不错啊

网友:
好机机大家自然就会推荐的。

网友:
 刚换了450了,不如买我的火狐200全套吧,配件那是相当的多,又刚买了一整套的配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9970

楼主:
回复ls, 我有控和接收,如果整套买和从ele买能差多少? 你飞航线感觉如何? 抗风性和雷鸟比如何?室外3级风可以飞吗

网友:
回ls,全部都是八折,包括全新的N多配件,包装没拆,都按原价打八折 换钱买450的配件好了

楼主:
没有回复我的问题^_^

楼主:
看到最后,确实是quark最符合我的要求,除了稍微贵些。

网友G:
我觉得楼主有点450恐惧症  其实在没摸透飞机脾气前 004和拉马也挺吓人的 熟悉了就好了

楼主给自己设置了这么多条件限制,不见得最后能找到称心如意的飞机。

不如上450,海阔天空,可选的太多了。

至于安全,自己小心 ,在安全点的地方飞,注意点其实也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楼主有点450恐惧症  其实在没摸透飞机脾气前 004和拉马也挺吓人的 熟悉了就好了

楼主给自己设置了这么多条件限制,不见得最后能找到称心如意的飞机。

不如上450,海阔天空,可选的太多了。

至于安全, ...

咳咳。某些人……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已经有一台GL450B了,不是没有飞过。只是那个旋翼头如果打到人,可是不得了。雷鸟和lama我也飞过,那个旋翼的转速没有办法和450比啊,万一打到人也不是大问题。 不是说不玩450,只是想找个合适的小电直作为补充,飞行的压力不那么大。

国内怎么就没有仿造quark的机器的,便宜1半,我就买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有一台GL450B了,不是没有飞过。只是那个旋翼头如果打到人,可是不得了。雷鸟和lama我也飞过,那个旋翼的转速没有办法和450比啊,万一打到人也不是大问题。 不是说不玩450,只是想找个合适的小电直作为补充,飞 ...

质量和精度不是那么好仿造的。我在攒钱准备买QUARK,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攒够。

网友:
等我的QUARK倒手了 飞一段时间 就很清楚了。。

楼主:
LS在哪里买的啊?等你的视频,顺便问一下,你不担心配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LS在哪里买的啊?等你的视频,顺便问一下,你不担心配件的问题?

敢买的就不怕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LS在哪里买的啊?等你的视频,顺便问一下,你不担心配件的问题?

配件问题其实好解决 一般不是大问题自己动手能搞好的
况且这个JJ出名的耐炸 除非你非常暴力对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