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车比例和履带材料的选定征求意见

楼主(2009-01-07):
上5imx很久了,以前一直搞飞机,喜欢做飞机,可是飞行技术极差,做了一堆泡沫飞机都搁了没飞.最近看履带论坛,觉得全金属战车也满有意思的,所以也想试试,初步选定做豹2,已经买了个小号手的静态,准备设计.但是有几个问题想和各位先探讨一下.
Q1.战车比例选定
从制作规模上将我觉得1:16应该是个分界线,以上应该都算小型的,以下都算大型.目前有2个计划,一个是上1:16,一个是上1:10,再大的话对加工设备要求会很高,不适合单兵操作.如果是1:16应该只能上电的,或者航模专用油机,但是传动和波箱的体积要求会很严格,1:10的话应该电油都能用,而且可以用25~40cc左右的工业发动机,成本能下来一大块.从省事角度考虑我想1:16+电肯定好弄.但是市面上成品的1:16模型已经很多了,所以再自己去搞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肯定是直接买一个便宜.
Q2.履带材料的选定
关于履带材料有3个选择,1.注塑;2.机加工;3.铝压注;具体分析一下:
1.注塑,说起注塑应该是本人强项,应为我自己就是开注塑工厂的,而且以前学过2年模具,虽然后来一直没用上,但是像开个像履带片那种简单的模具对我来说还是绰绰有余的.初算了下这套模具应该1000块就能搞定.加工费就算外加工的话一班最多200,大概能打2000模.
注塑的优点是:1,外型可以高度仿真 2重量轻,强度高 3模具开制后可重复利用,适用于大批量制造3个人优势.
缺点是:1.背离了我一开始的全金属目标.2如果仅仅个人用的话单件成本并不低 3如果最后搞成小比例的话已经有很多成品履带出来了,无论是从工艺还是成本上来算都没有了意义.
2.机加工.这方面由于以前学模具时认识很多搞机加工的朋友,所以对于流程什么的都很熟悉,很多工序也能自己搞定,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难.
优点:1全金属 2可用高强度的钢材,耐用性好
缺点:1结构必须简化以适合小批量加工,无法做到高仿真 2单件成本高,工序复杂,不适合大批量制作
3.铝压注.对于这个我只能说是略知一二,以前听一个搞铝模的朋友介绍过,加工单位他也能帮我联系到.模具的话应该自己也能开,顶多成本高一点,所以总结如下
优点:1全金属 2可高度仿真 3如果料配的好的话强度虽不如钢,但是应该不过差过塑料 4重量较钢材可大幅度减轻 5,可大批量制造
缺点:1.成本高,如果同样以100节算的话铝压铸的成本应该是3种里最高的,除非能有很大的量去弥补.但是单节的材料成本也不低按3分/g算的话估计1:10的单片需要块把的材料成本(估计的)
2也如塑料,小比例履带已有成品,自己开模意义不大
3铝压铸的精度肯定不如塑料模,也就是说压铸完成后还要配合机加工,如修边,膛孔等,真的是一个比一个麻烦.

以上这些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顺便介绍一下我们慈溪,地方不大,可是轻工业高度发达,很多模友自己动手时需要的东西,我们这里都已经是工业化生产了,以我们做战车需要的配件来说,弹簧型号多的一塌糊涂,实在不行还可以定做,齿轮可以定做,螺丝只要你报的出型号10块钱可以买一袋,轴承也是,从小到大,还有很多东西在模配店里都是标准配件,另外还有电子元件,钢材,铝材等等.而且还不是一个店,每样东西都有一个市场或者专门销售区域,店铺都是以百计的.所以做这些东西地域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A:
最好是电动+仿真音效。做油动的不好听,没有坦克的气势,像摩托车或割草机。

网友:
履带不管金属还是塑料都是消耗品,LZ还是开个工程塑料的履带模具吧
我也同样不支持油动力

网友B:
楼主混淆了一个概念,铝压铸不等于铝浇铸,铝压铸的精度一般可以达到CT4-CT8级(表面粗糙度值0.8微米-6.3微米,最低可以达到0.4微米),但是由于压铸属于高速压力充型铸造,工件表面受激冷作用强,故表层组织致密,性能高,但内部组织粗大,一般具有弥散多孔性特征。一旦表面被破坏,压铸件的力学性能及气密性将会大幅下降,所以压铸件一般不进行机械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混淆了一个概念,铝压铸不等于铝浇铸,铝压铸的精度一般可以达到CT4-CT8级(表面粗糙度值0.8微米-6.3微米,最低可以达到0.4微米),但是由于压铸属于高速压力充型铸造,工件表面受激冷作用强,故表层组织致密,性 ...

看来你对压铸很在行,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可行性么?顺便估算下成本

网友:
电动、声效加自制履带

网友:
压铸件适用于受力工作环境,但不适用于高摩擦受力环境(也就是会损坏其表面的工作的环境),压铸件一般使用的领域,有计算机散热器,发动机外壳,笔记本电脑外壳,照相机壳等一些需要保护,或者需要高光洁度表面的场合。但是由于是压力铸造,废品率相对会较高,而且模具寿命也比较短,还有为了进一步保证压铸件的耐久性,所进行的浸渗处理,表面机械预处理(工件表面结构改性处理,非去材料加工),表面阳极化处理等等,这些都会造成压铸成本的居高不下,具体的成本估算这个不好说,需要视具体的情况定。

网友:
1:16的模型用压铸法做履带是可行的,关键是多大量才能平抑成本,另外如果是大与1:16的模型,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制作履带,因为过大的摩擦力会使履带很快报废。

网友:
又来个能人
履带1:10铝压铸认为强度应该够了,,钢材加工有难度,逼真性要打折扣,支持!
油动2冲程发动机声音是不好听,4冲程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是不是可以通过改造消声器改变发动机声音。: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个人意见。
当然电动、声效还是可以,但仿真性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电动+仿真音效。做油动的不好听,没有坦克的气势,像摩托车或割草机。

真坦克用的是柴油机,而模型的都是用小型通用汽油发动机代替,或者是摩托车的发动机,还是二冲程的。小型通用发动机本来就是用于园林机械,简易代步工具,小型发电机等一些场合用途的,像摩托车和割草鸡就没什么奇怪了。

楼主:
刚刚又在txxxxo搜了下,1:16的无论是金属还是塑料的,成品很多,自己做的话没有稀缺性,失去了意义,何况成本那么大,因此考虑倾向于大比例的,1:8或者1:10,其实加工费差不了多少,就是材料上差点分量,而且大比例的话像轴承,弹簧什么的都比较好买现成的,定做价钱也不便宜.
履带的话放弃压铸,目前比较倾向于注塑,同时我会再去打听一下浇铸的成本
另外我研究了一下像豹2的履带导向齿和履带片是一体的,下面插胶垫,比较适合在硬路面上行驶.而像99式的履带导向齿也是作为连接扣在使用,下面无胶垫,比较适合在软路面上行驶.但是2者的通用性很好,所以如果是开注塑模的话我打算2种履带都开出来,让豹2换上99的履带跑泥地.

网友B:
如果使用注塑,建议使用尼龙材料,耐磨性比较好。

网友:
确定好了就开工啦.期待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对压铸很在行,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可行性么?顺便估算下成本

不夸张
钢模钱就要几万,看你出多少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注塑,建议使用尼龙材料,耐磨性比较好。

材料的话应该会用尼龙66,以前在论坛上好象有人开模做过1:8的,好象用的是不含玻纤的,不过我比较倾向与用PA6630%GF,韧性会差点,但是刚性强很多,而且表面没有亮度,更仿真.寿命应该还可以.
还有一种选择是用聚碳酸脂+GF,硬的跟石头一样,可替代钢材.而且耐磨性也很好.不过材料没有现成的,小批量做再去买原料很不划算.

另外想请教大家一下,不知道有没有用过上面我提到的那个1:8的塑料履带的人,我看到他的2头的锁扣也是塑料的,我对塑料锁扣的实际使用效果表示怀疑,请用过的朋友谈谈实际的使用感受,塑料锁扣能不能把金属销锁住?

网友:
没图,所以具体什么样子的不好说,但是从经验上说,达到1:8这样的比例,如果履带采用塑料锁扣联接,要么他的模型质量很轻,要么就是他模型的行驶速度较低,或者锁扣的硬度接近履带板的金属材料,否则在急停,原地回转这种大力矩的情况下,硬度低于履带板的锁扣很容易变形扯断。

楼主:
目前选定比例是1:10,画了张履带的草图,参考了静态模型和一些图片资料,大体尺寸应该没什么问题,有些尺寸当然是自己估计的.另外为了配合自己画的主动轮履带比我自己算出来的比例宽度增加了0.8mm.并且为了做模具方便点有些地方也偷懒了.

楼主:
就是sy6831的这种塑料锁扣,不知道塑料锁扣能不能锁住

网友:
 不清楚了,这样看貌似很协调。

楼主:
现在比较矛盾,有些零件不知道是自己做还是直接去数控加工好,如果全加工的话这个车估计没1W下不来.而且违背了DIY的初衷,家里大床是有,不过都是老掉牙的老床,再加上自己的三流车功,恐怕到时候出来的东西会太次.
原先设计了个90%仿真的承重轮毂,看了下一定要上数控,所以又画了个象真度60%左右的,并且做成分体式样(没办法,自己只学过几天车床,做模具精度高,都是外加工的,就那么简单我都不一定做的好.)上图给大伙看看.

楼主:
这个是原来按1:35模型画的,太复杂了,老床做出来肯定不能保证一致性,一定要用数控做,所以基本上是放弃了

网友B:
用浇铸法先浇铸毛坯,然后用普通车床进行粗-精车表面粗糙度R6.3即可,主轴装配孔上镗床精镗,注意镗削的时候,两个半负重轮必须紧固在一起上镗床,才能保证同轴度,同轴取ф=0.05MM即可,如想保证光洁度,可以考虑进行表面电镀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浇铸法先浇铸毛坯,然后用普通车床进行粗-精车表面粗糙度R6.3即可,主轴装配孔上镗床精镗,注意镗削的时候,两个半负重轮必须紧固在一起上镗床,才能保证同轴度,同轴取ф=0.05MM即可,如想保证光洁度,可以考虑进 ...

晕,如果浇铸再车,还不如直接上数控,估计价钱差不多的.下午买了20块尼龙棒练手,NND,几年没碰,车了3个才成了一个,另外2个直接车报废了.

网友:
 我以为你用铝的,既然是用尼龙那就直接车好了,负重轮的整体的精度要求并不是太高,弄好一点普通车床就可以了,没必要上数控。如果开模更好,能省不少尼龙料。

楼主:
没,轮毂我还是打算用铝的,考虑到铝的硬度,打算以铝轮毂+钢轴套+钢垫圈的形式进行组装.买尼龙棒一是为了练手,毕竟已经几年没碰车床了,二是为了验证自己设计的轮毂的可行性,可以先车一对塑料的假组合一下.刚称了一下,单组(内外2边)尼龙轮毂的重量大概是38g左右,按这个重量,如果做成铝的大概有110g,加上2个轴承+钢套+垫片+螺丝的重量,单组承重轮大概会在150g左右,14组就有2.1kg,如果用钢做的话简直是恐怖了.关于铝才,打算用5052 H32 铝镁合金,估计现在27000左右,用圆料车,按30%损耗,30%报废算大概料钱是10块钱一个,下午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料.另外从朋友那里打听到胶圈可以找到现成的橡胶管来做,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内径62的,我估计是够戗,如果能找到内径60的就把轮毂外径改成60算了,我的原则是能用现成的就不开模.能自己做坚决不外加工.

网友:
不知道那个三维图用的是什么软件,不过是什么没关系,损耗可以通过三维软件计计算出来,另外,有一点不太清楚,既然使用轴承了,为什么还要使用轴套,而且轴套的硬度还和轴相当。按理说,轴套应该选用黄铜或者尼龙等耐磨和能提供一定自润滑的材料。

楼主:
手工车的,三维算不算都一样,我车工,三维什么都是现学的,你真叫我算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关于轴套可能是我表达有误,我的原意是由于我的轮毂是有3片主体部分拼接起来的,中间插一个类似钢管的东西,这样一是可以保证组合时的同心度,二是在轴承和铝轮毂中间隔一个套管,避免轴承和铝轮毂直接接触带来的磨损.

网友:
明白了,有点复杂了,这样要镗两次。轮毂上衬套安装孔要一次,把衬套装配到轮毂上以后还要把轴承孔再镗一次。

楼主:
刚才出去找材料,比较失败,橡胶管没有合适的,原来熟悉的那家供应商只卖铝板,没圆料,只买到了轴承内径6,外径13,厚5,居然要1块5一个,整个车轴承估计都得买100了.意外收获是找到一家专门卖减速机配件的店,没仔细看,估计以后如果搞离合和变速的时候可以用到.

网友:
看来楼主铁了心要做金属的坦克模型。
建议楼主:做金属的坦克模型,比例最低都要1:16。
因为金属的坦克模型的重量就摆在那了,没有较大的动力设备就驱动不了,要有较大的内部空间才能放得下较大的动力设备。

网友:
机加工的专业人士很多!羡慕。。。。。

网友B:
另外提醒一点,轮毂拼合面和轮毂着地面结合部,要车倒角,你那图上直角过度,这样应力过于集中,很快会开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提醒一点,轮毂拼合面和轮毂着地面结合部,要车倒角,你那图上直角过度,这样应力过于集中,很快会开裂的。

内圈倒了,外圈没倒,偶尔也做做产品设计,这方面还是很注意的.练了2天,现在车一个半边轮毂基本用1个小时,顺便也在摸索最适合的组合方式,差不多了就去试试铝合金了.

网友:
有钱的淫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圈倒了,外圈没倒,偶尔也做做产品设计,这方面还是很注意的.练了2天,现在车一个半边轮毂基本用1个小时,顺便也在摸索最适合的组合方式,差不多了就去试试铝合金了.

祝你成功,车铝的时候小心粘刀问题。

楼主:
20块钱尼龙棒练手完毕,轮毂的组合方式也基本定下来了,发个图.

不过对比了很多人的轮毂感觉这个轮毂虽然比较像真,但是如果真的用铝做估计强度还是有问题,所以考虑轮毂壁厚还需要大幅度增厚

楼主:
明天发个组装完成的尼龙轮毂的图,可以更直观一些.

网友:
狂羡慕,四处找加工的地方,而且发现自己又是机制白痴。

网友B:
内面的轴承端盖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面的轴承端盖小了。

那个是一个弹簧垫圈,刚好锁住轴承内圈,轴直接用M6的内六角螺栓,内外2个轴承中间用一个内径6外径8的小钢套(长度比内孔长度长个0.2左右)顶住2边内圈,外轴承内圈外延直接用螺栓头顶住,设计在摆臂上攻丝,总成直接装到摆臂上,这个小弹簧垫圈的作用有二,一是在承重轮总成和摆臂中间空出一个1mm的间隙,防止干涉;二是把整个总成变成一个自锁螺母,防止从摆臂上掉下来.当然这样设计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去车轴了,省了不少功夫,还有就是拆装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