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9-01-07):
环奇红外对战坦克的
充电器
以前用正常,前几天充电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拨
电池
时发现充电器的指示灯不亮了,以后再也充不了电了。标定输出电压4.8V250mA,刚才插在插座上量了一下接头的输出电压2V左右,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A:
滤波电容坏了

楼主:
原帖由
沸点升高
于 2009-1-7 13:08 发表
滤波电容坏了
谢谢!再请教一下,什么原因坏掉的?充电时间长的原因吗?